帮忙回答一下 简单的C语言延时程序问题

楼主(2018-09-12):
其中这段程序是延时程序   但是不理解为什么具有延时功能    需要大神帮忙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 P2
#define C P3
uchar code row[]={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code led[]={0,0,0,0,0,0,0,0,
        0x0,0x3e,0x6a,0xaa,0x2a,0x3e,0x0,0x0,
                                                                0,0,0,0,0,0,0,0};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k;
for(j=i;j>0;j--)
   for(k=110;k>0;k--);
}
   void display(uchar tab[])
   {
   uchar i,j;
   for(j=0;j<=8;j++)
   {
   for(i=0;i<8;i++)
   {
   R=row[i];
   C=tab[i+j];
   delay(2);}
   delay(50);
   }
}
void main()
{
while(1)
      display(led);
          }
我这段程序为在8*8LED点阵中显示一个从右到左的白,为什么是倒着的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k;
for(j=i;j>0;j--)
   for(k=110;k>0;k--);
}

网友A:
你试着把排线调个方向插,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B:
线序反了,执行空指令就是延时单纯的消耗CPU时间

网友C:
执行循环语句也会占用cpu的,即花费机器周期,也就起到了延时的作用

网友D:
for(j=i;j>0;j--)
   for(k=110;k>0;k--); 指令周期了解下

网友E:
换个排线顺序或者修改下程序逻辑

网友F:
小小新手的我只能复制换个排线顺序或者修改下程序逻辑

网友G:
有延时是因为程序执行需要时间,进入循环后一直在循环里跑,时间就一点一点跑过去了

网友H:
解决了吗

网友I:
void delay()函数执行的就是一个延时程序,依靠单片机执行一条指令来实现的累积延时

网友J:
for(j=i;j>0;j--)

for(k=110;k>0;k--);
这些都能起到延时的作用
推荐一个最基础的延时程序也用的是for语句
很多人不知道for语句的延时具体是多长时间 看一下下面的历程
unit i, j;
for (i=500;i>0;i--)
    for(j=110;j>0;j--);
这是基础的延时函数,当最后一句中j为110固定不变的时候,i等于多少就是延时多少毫秒
例如上面的例子就是延时500毫秒

网友K:
具体延时多久,可以在keil中调试一下,看看系统运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