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和DAC0832转换实例

楼主(2018-09-12):
我做的一个按键增加数字并且DAC0832转换调整电压的程序,压缩包包含proteus文件

电路原理图如下:

proteus连接图

proteus连接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C0832 XBYTE[0X7FFF]   //DAC0832在系统中的地址为0X7FFF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声明数码管锁存器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声明3个按键
  sbit dacs=P3^2;
  sbit dawr=P3^6;  //声明da端口
  sbit beep=P2^4;
  uchar t,num,flag;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        0x7c,
                                                0x39,0x5e, 0x79,0x71}; //编码数码管字符
  void delay(uint y)        //延时ms子函数
  {
          uint i,j;
        for(i=y;i>0;i--)
                for(j=120;j>0;j--);
  }
void delayus(uint b)    //延时μS子函数
{
        while(b--)
                _nop_();
}
  void display(uchar numdis)
  {
          uchar shi,ge;
        shi=numdis/10 ;
        ge=numdis%10;            //分离个位 十位

    dula=1;
        P1=table[shi];
        dula=0;
        wela=1;
        P1=0xfe;
        delay(5);
        wela=0;
         P1=0x00;
        delay(10);        //送十位数据

        dula=1;
        P1=table[ge];
        dula=0;
        wela=1;
        P1=0xfd;
        delay(5);
        wela=0;
        P1=0x00;
    delay(10);  //送个位数据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TH0=(65336-50000)/256;
        TL0=(65336-50000)%256;          //50ms 中断一次
        EA=1;
        ET0=1;
  }

  void keyscan()
  {
          if(key1==0)                             //按下k1,自动加一
        {
                delay(10);
                if(key1==0)
                {
                while(key1)
                {beep=1;}                           //当一直按下,蜂鸣器响
                flag=1;
                TR0=1;
                while(!key1);
                }
        }
        if(key2==0)                           //按下k2,自动减一
        {
                delay(10);
                if(key2==0)
                {
                while(key2)
                {beep=1;}                    //当一直按下,蜂鸣器响
                flag=0;
                TR0=1;
                while(!key2);
                }
        }
         if(key3==0)                  //  按下k3,暂停
        {
                delay(10);
                if(key3==0)
                {
                while(key3)
                {beep=1;}            //当一直按下,蜂鸣器响
                TR0=0;
                while(!key2);
                }
        }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函数
                while(1)
                {
                        dacs=0;
                        dawr=0;
                        P0=0;
                        keyscan();
                        display(num);
                DAC0832 =num;
                          delayus(10);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336-500)/256;
                TL0=(65336-500)%256;   //重装初值
                t++;
                if(t==20)                //20次为1s
                {
                if(flag        ==1)
                {
                        num++;
                        if(num==99)
                        num=0;
                }
                if(flag==0)
                {
                        num--;
                           if(num==0)
                        num=99;
                }

                }
  }

网友A(2022-03-14):
学习了,刚好想学这两个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