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准入坑少年,求稍作指点

楼主(2018-09-12):
请求入坑!!!
FPGA
希望有人稍作指点,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FPGA我断断续续入门了一年多,说白了浮于表面跑几个demo并没什么太大意义,关键还是接触一些项目,要是能有一些项目,入门成长就比较快了。入门书籍不建议老外的书,最好找一门傻瓜点的,出版年份比较新的书,对初学者比较友好。另外就是要看看视频,买个Xilin或者Altera的开发板,附带的那些视频都不错,边看边动手,隔几天自己不查书,重写一下那些工程,跑跑仿真。另外最好学建议入门VHDL,在学verilog,因为两种语言都在用,肯定不能只懂一个,VHDL能更好的帮助你理解FPGA和x86处理器的差别,一定要纠正传统C语言编程的思维习惯,FPGA是电路,电路是实时的!!

网友B:
FPGA是不是速度快

网友C:
努力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