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VDD接3.3V,那IO输出引脚的高电平是好多伏?

楼主(2018-09-12):
stm32单片机电源VDD接3.3V,那IO输出引脚的高电平是好多伏?该IO引脚接ULN2003,能驱动IRF3205mos管吗?并能进一步驱动较大功率电机么?电路原理图如下:这样接驱动效果怎么样?

网友A:
输出也是3.3V,驱动不了ULN2003的,最好加个三极管放大电路

网友B:
3.3V 这个是肯定的  注意IO口电流不可以太大,否则会烧坏单片机

楼主:
请看下这个1.2版本的驱动电路对了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uln2003好像3.3v能直接驱动?

网友C:
1、STM32引脚输入电平的范围是ALVC, 输入小于0,输入大于2V算高电平,LV 、ALVT中 8V算低电平。

2、 5V CMOS、 HC、 AHC、 AC中, 输入大于3.5V算高电平 | | 输入小于1.5V算低电平;

3、 5V TTL 、ABT 、AHCT、 HCT、 ACT中 , 输入大于2V算高电平 | | 输入小于0.8V算低电平;

4、STM32的IO管脚有两种:TTL和CMOS,所有管脚都兼容TTL和CMOS电平。也就是说,从输入识别电压上看,所有管脚(不管是TTL管脚还是CMOS管脚)都可以识别TTL或CMOS电平。下面是摘自STM32数据手册的有关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STM32引脚输入电平的范围是ALVC, 输入小于0,输入大于2V算高电平,LV 、ALVT中 8V算低电平。

2、 5V ...

楼主可以去看你用的STM32的数据手册  上面有每一个IO脚的输出的具体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看下这个1.2版本的驱动电路对了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uln2003好像3.3v能直接驱动?

网友E:
I/O口是3.3v

网友F:
VDD接3.3V高电平为3.3V

网友G:
不是这样啊,最好加三极管或者光耦

网友H:
VDD接3.3VSTM32IO最高出3.3,建议对STM32进行保护,你这么接很容易烧单片机的

网友I(2020-11-11):
引用 网友C:
1、STM32引脚输入电平的范围是ALVC, 输入小于0,输入大于2V算高电平,LV 、ALVT中 8V算低电平。

2、 5V ...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