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duino打造机械传动结构温度计,颠覆你...

楼主(2018-09-12):
无意中观察到家里面使用的温度计,是那种最传统的,使用红色酒精来测量温度的温度计

   这种外观的温度计是我传统意义上对温度计的理解。而现在的厂商设计的温度计未免太没新意,用一块LED显示屏就草草了事,方方正正外观也是十分古板,与家庭氛围不和。我于是想到用传统的温度计外观,结合一些机械结构来显示温度,用同步带齿轮来传达温度的变化,成为家中的一个亮点。

结构:
   首先是选择材料,我之前在亚克力和椴木板上徘徊,不知道用那种材料好,但是观察过一些家庭的装修之后,发现木饰面占据了大多数,我还是觉得使用椴木层板比较好。

   更加吻合现代的风格,并且木板更易于加工,给后面的工序也带来了便利。
   对于温度的显示,我想用类似3D打印机的原理,使用步进电机驱动同步带,同步带带动指针在表盘上移动,这样做保证了指针的稳定和指示温度的精确。也曾想过使用丝杆加滑台来驱动,但是由于丝杆滑台价格高昂,最终放弃。

   接着就是对于电机以及驱动部件的选择,市面上常见的步进电机就是42步进电机,其常常被使用在各种机器人或者3D打印机上,稳定性非常有保障,但是缺点是体积过于庞大,不适合温度计使用,最后经过一番挑选,选用了28BYJ48这款减速步进电机。
   这款步进电机体积小巧,工作电流小,使用ULN2003芯片即可驱动,价格也比42步进电机便宜,并且含有减速装置,在扭矩方面也有了保障。输出轴也是5MMD形轴,可以兼容市面上常见的同步轮。在传动系统的选择上,使用3D打印机常用的标准件即可,我使用了16齿的GT2同步轮作为驱动轮,驱动同步带转动,从动轮方面就比较简单了,用两颗轴承即可,这样做既简单也便宜,没必要花钱去购买惰轮。同步带的松紧决定了指针的指示是否精确,于是我增加了一个张紧弹簧来保证同步带时刻都是张紧状态。
   指针的做法就比较多变了,我使用了一个回形针来指示温度,回形针可以牢固的夹在同步带上,不易晃动。

电路:
   单片机选择方面,我选择的是ArduinoUno
   因为ArduinUno支持很多开源库以及传感器,所以编写程序起来也是十分简单,易于操作,相比较其他单片机需要了解各种复杂的寄存器起来,ArduinoUno只需要简单的语句即可实现很多功能。单片机性能方面,ArduinoUno所搭载的Atmega328单片机的资源也足够使用,并且有RISC精简指令集的加持,ArduinoUno足够胜任本项目。
   选择好单片机之后,其他元件的选择就简单了许多,温度测量方面使用了DHT11温湿度传感器,它可以测量环境的温湿度,单总线传输数据的方式更加节省端口资源,得益于Arduino的开源环境,使用它也是十分容易,只需要一个函数即可获取温湿度信息,是制作温度计的不二之选。
   步进电机的驱动模块使用ULN2003大功率达林顿晶体管阵列模块,此模块很易于找到并且价格低廉,搭配我选择的步进电机是不二之选。板载4led指示灯可以清楚的观察到各相的工作状态。
   这里再次感谢Arduino的开源环境,各路大神早已为我们写好了此驱动模块的函数库,我们只需要调用即可。这里是设计好的电路图:
   完成的结构设计以及元件之后,接下来就是设计木板的图纸了,经过一小会忙活,设计好图纸,发送给厂家切割,几天后,收到了切好的木板:
   接下来就是安装了,将各个元件悉数安装到对应位置,并将线路接好:
   因为温度传感器以及步进电机驱动都是使用的数字信号,所以我只使用了ArduinoUno的数字端口。线路与元件都安装好之后,接下俩就是对ArduinoUno编程了。

程序:
//首先我们需要引入头文件,没有这些头文件,在编程中一些函数就无法调用。

#include <dht11.h>   //引用dht11温湿度传感器库文件,使得下面可以调用相关参数
#include <Stepper.h>  ///引用步进电机驱动库文件,使得下面可以调用相关参数

//接着依据电路图,我们来定义元件的接口。

#define DHT11PIN 6     //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输出接在ArduinoUno的6号数字引脚
Stepper myStepper(stepsPerRevolution,2,3,4,5); //步进电机驱动的输入信号接在ArduinoUno的2,3,4,5号数字引脚
dht11 DHT11;  //实例化DHT11对象,便于后面读取温度使用

//接下来定义一些变量,来存储温度数据或者步进电机的位置信息

int stepsPerRevolution = 128;  //步进电机每次转动步数
int temlast=0;    //temlast代表上一次读取到的温度数据
int chk,tem;     //chk代表读取到的温湿度数据,tem代表读取到的温度数据

//接下来就是初始化程序,里面包含了初始化温度传感器以及各个变量的代码。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设置串口波特率
pinMode(DHT11PIN,OUTPUT);   //定义温湿度传感器的端口为输出
myStepper.setSpeed(50);      //设置步进电机速度为50r/min

delay(1000);
chk = DHT11.read(DHT11PIN); //读取温湿度的值赋给chk
tem=DHT11.temperature;    //从DHT11对象中将温度数据分离出来
temlast=tem;          //将温度值赋给存储上一次测量温度值的变量,以便接下来的比较
}

//接下来就是主要循环程序,对于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的方法,我使用了比较的方法,将上一次测量的温度存储起来,与当前测量的温度值比较,根据比较大小来控制步进电机转动方向,具体实现代码如下。

void loop() {
chk = DHT11.read(DHT11PIN);        //读取温湿度的值赋chk
tem=DHT11.temperature;         //从DHT11对象中将温度数据分离出来

delay(100);
Serial.print("Tempeature:");       //串口打印出Tempeature:
Serial.println(tem);              //打印温度结果

if(tem-temlast>=1)          //如果当前测量温度的结果大于等于上一次测量的温度值1度
{
myStepper.step(stepsPerRevolution); //步进电机正向转动
Serial.println("add");              //串口打印增加
temlast=tem;                    //更新上一次测量的温度值
}

else if(tem-temlast<=-1)      //如果当前测量温度的结果小于等于上一次测量的温度值1度
{
myStepper.step(-stepsPerRevolution); //步进电机反向转动
Serial.println("less");            //串口打印减小
temlast = tem;                 //更新上一次测量的温度值
}
delay(500);                     //延时500ms
}

   连接电脑,烧写代码到ArduinoUno中,打开串口监视器,根据屏幕上显示的温度数值。
   来调整回形针指针的位置以及张紧弹簧的位置。调整好之后,一件富有科技与艺术的温度计就做成了,有问题的朋友请在下面留言,这款温度计我已经做成了套材,想了解的请访问链接
   务必记住,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请发送我们的暗号“51黑电子”给我,我会给你们优惠!

网友A(2019-01-24):
这个创意真的很不错!一切都是满满的智慧

网友B(2019-04-30):
想法真的很厉害

网友C(2020-02-14):
学习了,很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D(2021-03-07):
你好楼主,我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下述问题:
_______:11:19: error: 'stepsPerRevolution'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Stepper myStepper(stepsPerRevolution,2,3,4,5); //步进电机驱动的输入信号接在ArduinoUno的2,3,4,5号数字引脚

                   ^~~~~~~~~~~~~~~~~~

exit status 1
'stepsPerRevolution'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我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下述问题:
_______:11:19: error: 'stepsPerRevolution' was not declared  ...

把这句移动到你那句前面  int stepsPerRevolution = 128;  //步进电机每次转动步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把这句移动到你那句前面  int stepsPerRevolution = 128;  //步进电机每次转动步数

谢谢你,按照你的办法现在问题解决了,再次感谢!

网友D:
但是烧录程序到ARDUINO UNO后发现不管温度上升还是下降步进电机只往一个方向转,不知什么问题,请众坛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补充:DHT11信号接在6脚,ULN2003的A,B,C,D分别接在2,3,4,5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