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HC-SR04超声波测距原理图pcb文件与程序源码

楼主(2018-09-12):
关于HC-SR04超声波模块,基于51单片机程序加硬件。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X=P2^7; //接收端
sbit TX=P2^6; //控制端
sbit RS=P2^5; //定义LCD引脚
sbit RW=P2^4;
sbit E=P2^3;

unsigned char lcd0[]="Measuring  Range";
unsigned char lcd1[]=" ERROR ";
unsigned char lcd2[]=" TURE ";
// unsigned char lcd3[]="999";
unsigned char lcd_r_start();         //读状态字函数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int  time=0;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   //写命令字函数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int();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int_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void delay1();
bit  flag=1;

//函数功能:LCD初始化
void lcd_int()
{
lcd_w_cmd(0x38); //设置工作方式
lcd_w_cmd(0x0C); //设置光标
lcd_w_cmd(0x01); //清屏
lcd_w_cmd(0x06); //设置输入方式
lcd_w_cmd(0x80); //设置初始显示位置
}
//函数功能:读状态字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返回状态字,最高位D7=0,LCD控制器空闲;D7=1,LCD控制器忙
        unsigned char lcd_r_start()
        {
         unsigned char s;
         RW=1;            //RW=1,RS=0,读LCD状态
         delay1();
         RS=0;
         delay1();
         E=1;
         delay1();
         P1=s;  //s=P1 从LCD的数据口读状态
         delay1();
         E=0;
         delay1();
         RW=0;
         delay1();
         return(s);
         }
//函数功能:写命令字
//形式参数:命令字已存入com单元中
//返回值:无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
{
   unsigned char i;
   do{
         i=lcd_r_start();
         i&=0x80;
         delay(2);
         }
         while(i!=0);
         RW=0;
         delay1();
         RS=0;
         delay1();
         E=1;
         delay1();
         P1=com;
         delay1();
         E=0;
         delay1();
         RW=1;
         delay(255);
}
//函数功能:写数据
//形式参数:数据已存入dat单元中
//返回值:无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do{
         i=lcd_r_start();
         i &=0x80;
         delay(2);
         }
        while(i!=0);
         RW=0;
         delay1();
         RS=1;
         delay1();
         E=1;
         delay1();
         P1=dat;
         delay1();
         E=0;
         delay1();
         RW=1;
         delay(255);
  }
/*********************超声波测距公式*********************/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87)/100;     //算出来是CM
        lcd_w_cmd(0xC0);
        lcd_w_dat(S/100+0x30);//送数据百位
        lcd_w_cmd(0xC1);
        lcd_w_dat(S%100/10+0x30);//送数据十位
        lcd_w_cmd(0xC2);
        lcd_w_dat(S%100%10+0x30);//送数据个位
        if((S>=200)||flag==1)
        {
                flag=0;
                lcd_w_cmd(0xCA);                   //设置显示位置
            for(i=0;lcd1[i]!='\0';i++)          //显示字符串,字符串结束符为'\0'
                {
                lcd_w_dat(lcd1[i]);}
        }
        else
        {
                lcd_w_cmd(0xCA);                   //设置显示位置
                for(i=0;lcd2[i]!='\0';i++)          //显示字符串,字符串结束符为'\0'
                {
                lcd_w_dat(lcd2[i]);}
        }
//     if((S==999)||flag==1)
//         {
//                 flag=0;
//                 lcd_w_cmd(0xC0);                   //设置显示位置
//             for(i=0;lcd3[i]!='\0';i++)          //显示字符串,字符串结束符为'\0'
//                 {
//                 lcd_w_dat(lcd3[i]);}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void main()
{
        delay(40);
        lcd_int();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P1=0xff;                           //送全1到P1口

        lcd_w_cmd(0x80);                   //设置显示位置
        for(i=0;lcd0[i]!='\0';i++)          //显示字符串,字符串结束符为'\0'
        {
        lcd_w_dat(lcd0[i]);
        delay1();}
        lcd_w_cmd(0xc3);
        lcd_w_dat('c');
        lcd_w_cmd(0xc4);
        lcd_w_dat('m');
……………………

网友A(2019-03-31):
跪求代码发邮箱,57469263@qq.com

网友B:
电路有问题…

网友C(2019-07-13):
我的显示不出来,你解决了吗?

网友D(2019-11-22):
S=(time*1.87)/100; 这段是啥意思?不是1.7吗?

网友E(2020-03-19):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可以接入声光提示电路吗

网友F:
跪求代码发邮箱,853933066@qq.com

网友G(2022-04-19):
程序注释有问题,如果不知道延时时间就不要乱写,看了半小时这个代码才发现注释好多乱写的,什么800ms什么T1之类的。只初始了一个中断函数注释里居然出现了俩中断,不看驱动流程都不知道是程序注释有问题。

网友H(2023-11-24):
呵呵呵,不要太当真,能有个参考的思路,有时候也是很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