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上ARM9+linux还是先学STM32单片机呢?大约需要多久学会?

楼主(2018-09-12):
看外面的招聘,基本上Linux+arm9居多,初学者想问,是直接上arm9+linux还是先学STM32单片机呢?
STM32和arm9分别需要多少时间上手呢?

网友A:
如果没有接触过嵌入式,建议先学下单片机,至少你可以先明白一些基本的外设接口,同时锻炼下怎么编程,了解一些基本的通信协议,然后再慢慢往linux系统方面靠近,这样学习起来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B:
学完STM32,C语言也熟悉了,硬件也掌握了  在学Linux+arm9轻松很多

网友C:
这个要看个人的悟性吧,就像一个班里,一个老师教的也有学习好学习差的

网友D:
arm linux ,得懂单片机技术、懂linux操作系统,,,,,,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接触过嵌入式,建议先学下单片机,至少你可以先明白一些基本的外设接口,同时锻炼下怎么编程,了解 ...

好的,谢谢。我看外面招聘的基本上都要求会linux,单纯的搞STM32的几乎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完STM32,C语言也熟悉了,硬件也掌握了  在学Linux+arm9轻松很多

嗯,谢谢。

网友E:
初学还是从32开始吧

网友F:
还是先从是stm32开始,重点打好c语言和数字电路基础,之后再进入ARM+Linux

网友G:
其实STM32也是基于ARM内核的,只是一般不跑LINUX等大型系统,就像单片机那样,建议先学stm32,在这基础上有空可以接触LINUX系统,《鸟哥的私房菜》是入门LINUX的不错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