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之后,变压之前咋分析?这三极管和二极管啥作用?

楼主(2018-09-12):
三极管啥作用呢?还有那那几个二极管稳压管?尽可能详细分析下

网友A:
这是一个交变转换的电路吧,并行的几个二极管是稳压的作用,就是吧外界来的交变220电压 稳定到用电器可用的220v稳压,两个3级管相当于放大电路,应该属于共模差分放大的原理,具体可以查阅(模电),放大后的电压信号再通过交变电路最后的那个整和部分 转化成直流电 后面的负载使用

网友B:
D2\D3\D4\D5是标准的桥式整流电路,将220V交流转变成略高于220V的直流电,Q1是震荡调整管,Q2是比较放大管,W1是基准稳压管。D1\D6属于钳位二极管,D7是半波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D3\D4\D5是标准的桥式整流电路,将220V交流转变成略高于220V的直流电,Q1是震荡调整管,Q2是比较放大管 ...

请问,为什么要放一个Q1 震荡调整管?_?还有Q2放大的目的是?

网友C:
这是一个自激式开关电源,Q1是振荡和开关管;Q2是脉冲调整管;D1和D6是续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自激式开关电源,Q1是振荡和开关管;Q2是脉冲调整管;D1和D6是续流管。

谢谢,请问Q1怎样发挥振荡作用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Q1怎样发挥振荡作用的呢?

关于Q1的作用,就要分析电路的工作流程,我才疏学浅只能粗列几点,大概流程:交流220V经桥堆整流成脉动直流电,该电压一路经R5电阻加到Q1的基极,另一路经开关变压器初级到Q1的集电极,此电压波形是正弦正半波,Q1缓慢导通,开关变压器G1中磁通增大,于是G1的正反馈线圈产生激励电压经R4和C1加到Q1的基极,Q1进入放大状态,G1中磁通快速增大,次级线圈产生电压,同时正反馈电压增大使Q1快速进入饱和状态,当到达饱和时,G1的磁通开始下降,反馈电压反相向C2冲电,高于W1的9V电压时W1导通使Q2导通,于是Q1快速关断 ,完成一个振荡周期。有不妥之处,请大师们指正。

网友D:
这个是RCC电路,靠的是设计R3上的 取样电压控制关断,变压器的咋比和输入电压来稳定输出

网友E:
有点高端,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Q1的作用,就要分析电路的工作流程,我才疏学浅只能粗列几点,大概流程:交流220V经桥堆整流成脉动直 ...

谢谢大师,讲的非常好,通俗易懂,十分感谢。补充一问,为什么C2是有极性,C1无极性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讲的非常好,通俗易懂,十分感谢。补充一问,为什么C2是有极性,C1无极性呢!

因电容C1和C2在电路中的作用不同,C1是隔离直流并且要求响应快,用小容量无极性电容可满足需要;C2主要是滤波,防尖脉冲干扰,用容量大一些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电容C1和C2在电路中的作用不同,C1是隔离直流并且要求响应快,用小容量无极性电容可满足需要;C2主要是 ...

好的,谢谢。你对电源开关电路的理解好透彻。

网友F(2022-03-07):
找一篇RCC电路原理介绍的文章通读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