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坏了吗?我是要奔溃了

楼主:
唯一的区别就是 前面我定义a[0]=1;后面定义a[0]=‘1’;

为什么我定义成 a[0]=‘1’  PC端就只能接受00?????  我的天啊??
求大神告知-----

网友A(2018-09-12):
波特率不对应

网友B:
什么单片机,波特率什么的,是否正确呢

网友C:
把 unsigned char a[6] 改成char a[6];试试?

网友D:
串口助手中有两种通信模式,文本和HEX,换一个试试

网友E:
1 代表 十六进制或者十进制的1. '1'是ASCII码. 十六进制的表示是 '1'=0x31 .   大小的区别.  另外一般上位机的串口接收软件.  解码的时候,是进行ASCII解析的. 对于超出ASCII码表示范围的 一律不显示 或者显示0.     为了发送和显示16进制的数据, 上位机的串口软件,都有一个 设置的,类似"十六进制显示"

网友F:
从三个角度去考虑:

网友F:
从三个角度去考虑:  一,波特率是否对应 二,两次字节发送之间delay的时间问题,可调长调短进行实验 三,将串口中断关闭,然后配置串口助手那里hex模式和字符模式切换,看看能否收到正确信息

网友G:
还有检查下中断程序有没有问题,RI TI要分别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