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0801电压电阻电流同时监测(源码+仿真)

楼主:
亲自原创,采用PROTEUS仿真AT89C51单片机结合ADC0801,对外接设备进行电压、电阻、电流三项指标的同时监测,使用的芯片相对比较简单和低级,主要是希望能够对于想DIY充电监测USB的同鞋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大家一起交流学习。下面是原理图和代码: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code num[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码管10个数字
sbit wei1=P2^0;                  //数码管位选1
sbit wei2=P2^1;                  //数码管位选2
sbit CS=P2^2;                  //ADC模块通讯信号CS
sbit read=P2^3;                  //ADC模块通讯信号RD
sbit daduan=P2^4;          //ADC模块通讯信号INT
sbit LE=P2^5;                  //ADC模块输入锁存器控制
sbit point=P1^7;          //数码管的。点
sbit write=P2^6;          //ADC模块通讯信号WR
sbit udis=P0^0;                  //电压数码管锁存器使能引脚
sbit rdis=P0^1;                   //电阻数码管锁存器使能引脚
sbit idis=P0^2;           //电流数码管锁存器使能引脚
uint adc;
void delay1ms();
void main()
{
        uint a,qian,bai,shi,ge,u,r,i1,i;
        float rf;
/*****************************初始化***********************************/
        P1=0X00;                         //数码管驱动脚
        P3=0XFF;                         //ADC数据接收脚
        CS=1;                                 //ADC控制引脚为产生起始时序,初始化给高电平
        read=1;                                 //ADC控制引脚为产生起始时序,初始化给高电平
        daduan=1;                         //ADC控制引脚为产生起始时序,初始化给高电平
/*****************************主要部分***********************************/
        while(1)
                {
/*****************************给ADC应答时序开始转换**********************************/
                        LE=1;
                        CS=0;
                        delay1ms();
                        write=0;
                        delay1ms();
                        while(daduan==0);  //等待ADC转换结束
                        CS=0;
                        delay1ms();
                        read=0;
                        delay1ms();
                        LE=0;
/************************************************************************************/
                        adc=P3;                         //对ADC转换结果进行取值
                        read=1;                         //将ADC通讯引脚重新初始化到高电平状态
                        CS=1;                         //将ADC通讯引脚重新初始化到高电平状态
                        daduan=1;                  //将ADC通讯引脚重新初始化到高电平状态
                        write=1;                  //将ADC通讯引脚重新初始化到高电平状态
                        delay1ms();
/*******************************电压显示部分*****************************************/
                        a=(uint)adc*19.53125*2;                //将ADC结果进行十进制的电压转换19.53125mV=5V/256,乘2结果符合实际,不知道为啥
                        u=a;                                //先将a值取出,以免后续被肢解
                        qian=a/1000;
                        a=a%1000;
                        bai=a/100;
                        a=a%100;
                        shi=a/10;
                        a=a%10;
                        ge=a;
                        udis=1;                                  //打开电压显示数码管对应的锁存器
                        rdis=0;                                   //关闭电阻显示数码管对应的锁存器
                        wei2=0;wei1=0;
                        P1=num[qian];point=1;
                        delay1ms();
                        wei2=0;wei1=1;
                        P1=num[bai];
                        delay1ms();
                        wei2=1;wei1=0;
                        P1=num[shi];
                        delay1ms();
                        wei2=1;wei1=1;
                        P1=num[ge];
                        delay1ms();
                        P1=0X00;                           //给数码管低电平消影
                        udis=0;                                   //关闭电压显示数码管对应的锁存器
/*******************************电流显示部分*****************************************/
                        i=(5000-u)*10;
                        i1=i;
                        qian=i/1000;
                        i=i%1000;
                        bai=i/100;
                        i=i%100;
                        shi=i/10;
                        i=i%10;
                        ge=i;
                        idis=1;                                         //打开电流显示数码管对应的锁存器
                        wei2=0;wei1=0;
                        P1=num[qian]; point=1;
                        delay1ms();
                        wei2=0;wei1=1;
                        P1=num[bai];
                        delay1ms();
                        wei2=1;wei1=0;
                        P1=num[shi];
                        delay1ms();
                        wei2=1;wei1=1;
                        P1=num[ge];
                        delay1ms();
                        P1=0X00;                                  //给数码管低电平消影
                        idis=0;                                          //关闭电流显示数码管对应的锁存器
/*******************************电阻显示部分*****************************************/
                         rf=(u*1.000/i1)*1000;        //中间进行一步浮点运算,主要考虑u/i1除法运算只有浮点型时才能够保留小数点以后数值
                        r=(uint)rf;                                //将得出的浮点值强制转换为整型变量
                        qian=r/1000;
                        r=r%1000;
                        bai=r/100;
                        r=r%100;
                        shi=r/10;
                        r=r%10;
                        ge=r;
                        rdis=1;                                         //打开电阻显示数码管对应的锁存器
                        wei2=0;wei1=0;
                        P1=num[qian];point=1;
                        delay1ms();
                        wei2=0;wei1=1;
                        P1=num[bai];
                        delay1ms();
                        wei2=1;wei1=0;
                        P1=num[shi];
                        delay1ms();
                        wei2=1;wei1=1;
                        P1=num[ge];
                        delay1ms();
                        P1=0X00;                                  //给数码管低电平消影
                        rdis=0;                                          //关闭电阻显示数码管对应的锁存器
                        }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02;b>0;b--)
        for(a=3;a>0;a--);
}

附件是包括仿真电路和程序代码的所有文件

网友A(2020-03-09):
楼主,这个下载的用什么打开啊

网友B:
楼主,这个"STARTUP.A51"文件是一个什么文件啊,可以删掉吗?或者是麻烦你传一下?

网友C(2021-03-19):
谢谢楼主!请问一下你这个电流的测量范围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