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报警

楼主(2018-09-12):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2; //define interface
uint temp; // variable of temperature
uint tempBaoJing;
uchar flag1; // sign of the result positive or negative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bee p=P3^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
0x87,0xff,0xef};
void delay(uint count) //delay
{
u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
void dsreset(void) //send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mpreadbit(void) //read a bit
{
uint i;
bit dat;
DS=0;i++; //i++ for delay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 (dat);
}
uchar tmpread(void) //read a byte date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
}
return(dat);
}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write a byte to ds18b20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write 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write 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mpchange(void) //DS18B20 begin change
{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 address all drivers on bus
tmpwritebyte(0x44); // initiates a single temperature conversion
}
uint tmp() //get the temperature
{
float tt;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be);
a=tmpread();
b=tmpread();
temp=b;
temp<<=8; //two byte compose a int variable
temp=temp|a;
tt=temp*0.0625;
temp=tt*10+0.5;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BaoJing(uint temp) //显示程序
{
uchar A1,A2,A2t;
A1=temp/100;
A2t=temp0;
A2=A2t/10;
dula=0;
P0=table[A1]; //显示百位
dula=1;
dula=0;
wela=0;
P0=numPos[4];
wela=1;
wela=0;
delay(1);
dula=0;
P0=table1[A2]; //显示十位
dula=1;
dula=0;
wela=0;
P0=numPos[5];
wela=1;
wela=0;
delay(1);
}
void display(uint temp) //显示程序
{
uchar A1,A2,A2t,A3;
A1=temp/100;
A2t=temp0;
A2=A2t/10;
A3=A2t;
dula=0;
P0=table[A1]; //显示百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7e;
wela=1;
wela=0;
delay(1);
dula=0;
P0=table1[A2]; //显示十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7d;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A3]; //显示个位
dula=1;
dula=0;
P0=0x7b;
wela=1;
wela=0;
delay(1);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DC;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0;
}
void main()
{
uchar a;
InitTimer0();
tempBaoJing=250;//250为报警温度乘以10之后得到的数值
do
{
tmpchange();//先调用tmpchange,此函数发送44H,启动温度转换,然后再调用tmp()读取温度值
for(a=10;a>0;a--)
{
display(tmp());
displayBaoJing(tempBaoJing);
}
if (buttonS1==BUTTON_DOWN)
{
delayMsWYL(10);
if (buttonS1==BUTTON_DOWN)
{
tempBaoJing=tempBaoJing+10;
}
}
if (buttonS2==BUTTON_DOWN)
{
delayMsWYL(10);
if (buttonS2==BUTTON_DOWN)
{
tempBaoJing=450;
}
}
if (buttonS3==BUTTON_DOWN)
{
delayMsWYL(10);
if (buttonS3==BUTTON_DOWN)
{
tempBaoJing=350;
}
}
if(temp>=tempBaoJing) //当温度超过31度(仅作试验用,实际可设为其他更高的值),蜂鸣器便会报警。
{
// P1=0xf1;
// beep=BEEP_ON;
TR0=1;
}
else
{
// beep=BEEP_OFF;
// P1=0x00;
TR0=0;
}
} while(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int temp=0;
TH0 = 0x0DC;
TL0 = 0x00;
//add your code here!
temp++;
if (temp>250&&temp<300)
{
//temp=0;
beep=BEEP_ON;
}
else if (temp>300)
{
beep=BEEP_OFF;
temp=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