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4矩阵键盘扫描做的表决器与计算器源码

楼主(2018-09-12):
表决器是用1602液晶显示的,基于51单片机和矩阵按键,计算器是用数码管显示的

4*4矩阵键盘扫描方法一:
             逐行扫描:我们可以通过高四位轮流输出低电平来对矩阵键盘进行逐行扫描,当低四位接收到的数据不全为1的时候,说明有按键按下,然后通过接收到的数据是哪一位为0来判断是哪一个按键被按下。
方法二:
             行列扫描:我们可以通过高四位全部输出低电平,低四位输出高电平。当接收到的数据,低四位不全为高电平时,说明有按键按下,然后通过接收的数据值,判断是哪一列有按键按下,然后再反过来,高四位输出高电平,低四位输出低电平,然后根据接收到的高四位的值判断是那一行有按键按下,这样就能够确定是哪一个按键按下了。

ppt课件:

表决器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BST-M51实验开发板例程************************
*  平台:BST-M51 + Keil U4 + STC89C52
*  名称:表决器
*  公司:深圳市亚博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  日期:2012-8-12
*  晶振:11.0592MHZ
******************************************************************
程序功能:表决器,模拟三位评委的表决,并做出判断,将结果显示于1602上。
                  共用到薄膜键盘上的“1,2,4,5,7,8,*”
                  其中“*”为清零键,对1602进行清屏和对相关变量清零。
                  每位评委操控两个按键,分别代表“通过”和“不通过”。
                  第一位评委控制“1”(通过)与“2”(不通过);
                  第二位评委控制“3”(通过)与“4”(不通过);
                  第三位评委控制“5”(通过)与“6”(不通过);
                  当按“通过”次数多于“不通过”时,1602将显示“yes”,否则显示“no”。
                  在一个回合中,每位评委只有一次按键的权利,一旦按下,其操控的两个
                  按键均将被封锁,再按也不会有任何作用。除非按下清零键“*”清零后开始下一回合。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beep=P2^3;
sbit lcden=P2^5;

bit ok1,ok2,ok3,clear;

uchar pass,nopass,temp;
uchar table[]="yes";
uchar table1[]="no";
uchar table2[]="agree";
uchar table3[]="disagree";
uchar table4[]="   ";
uchar table5[]="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rw=0;
        write_com(0x38);
        delay(20);
        write_com(0x0c);
        delay(20);
        write_com(0x06);
        delay(20);
        write_com(0x01);
        delay(20);

}

void yes()
{
        uchar a;
        write_com(0x80+12);
        delay(20);
        for(a=0;a<3;a++)
        {
                write_date(table[a]);
                delay(20);
        }
}

void no()
{
        uchar a;
        write_com(0x80+0x40+12);
        delay(20);
        for(a=0;a<2;a++)
        {
                write_date(table1[a]);
                delay(20);
        }
}

void agree()
{
        uchar a;
        write_com(0x80);
        delay(20);
        for(a=0;a<5;a++)
        {
                write_date(table2[a]);
                delay(20);
        }
}

void disagree()
{
        uchar a;
        write_com(0x80+0x40);
        delay(20);
        for(a=0;a<8;a++)
        {
                write_date(table3[a]);
                delay(20);
        }
}

void keyscan()
{
    if(!ok1)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1110 1110 "1"被按下
               pass++;
                           ok1=1;                //一号评委已判决。
               break;

          case 0xde:          //1101 1110  "2"被按下
               nopass++;
                           ok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
        if(!ok2)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1110 1101 "4"被按下
               pass++;
                           ok2=1;
               break;

          case 0xdd:        //1101 1101  "5"被按下
               nopass++;
                           ok2=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
        if(!ok3)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1110 1011 "7"被按下
               pass++;
                           ok3=1;
               break;

          case 0xdb:        //1101 1011  "8"被按下
               nopass++;
                           ok3=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1110 0111 "*"被按下
               clear=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

void main()
{
        uchar a,b;
        init();
        while(1)
        {
                agree();
                disagree();
                keyscan();
                if(pass||nopass)
                {
                        write_com(0x80+10);
                        delay(20);
                        write_date(0x30+pass);
                        write_com(0x80+0x40+10);
                        delay(20);
                        write_date(0x30+nopass);
                }
                a=pass+nopass;
                if(a==3)
                {
                        if(pass>nopass)
                        yes();
                        if(pass<nopass)
                        no();
                }
                if(clear)
                {
                        ok1=0;        ok2=0;        ok3=0;
                        pass=0;        nopass=0;        clear=0;        a=0;
                        agree();
                        disagree();
                        write_com(0x80+10);
                        delay(20);
                        write_date(0x30+pass);
                        write_com(0x80+0x40+10);
                        delay(20);
                        write_date(0x30+nopass);

                        write_com(0x80+12);
                        for(b=0;b<3;b++)
                        {
                                write_date(table4[b]);
                                delay(20);
                        }
                        write_com(0x80+0x40+12);
                        for(b=0;b<2;b++)
                        {
                                write_date(table5[b]);
                                delay(20);
                        }
                }
        }
}

/**********************BST-M51实验开发板例程**************
*  平台:BST-M51 + Keil U4 + STC89C52
*  名称:矩阵键盘扫描 数码管显示
*  公司:深圳市亚博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  日期:2015-7
*  晶振:11.0592MHZ
*实验效果        :按4*4矩阵按键,数码管4位依次显示1,2,3,A,
                                                                                          4,5,6,B,
                                                                                          7,8,9,C,
                                                                                          E,0,F,D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17]={0x3f , 0x06 , 0x5b ,0x4f , 0x66 , 0x6d ,0x7d ,
                   0x07 , 0x7f , 0x6f ,0x77 , 0x7c , 0x39 ,
                   0x5e , 0x79 , 0x71 , 0x00};         //0-9&A-F&“不显示” 字型码

void delay(uint xms)        //延迟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display(uchar num)           //数码管显示函数
{
    P0=table[num];                 //段选
}

void keyscan4x4()
{
    uchar temp,key;

        ///////////////第一行扫描///////////////////
        P3=0xfe;//1111 1110 让P3.0口输出低
        temp=P3;
        temp=temp&0xf0;//1111 0000        位与操作 屏蔽后四位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1110 1110 "1"被按下
                               key=1;
                                   break;
                          case 0xde:                  //1101 1110  "2"被按下
                                   key=2;
                                   break;
                          case 0xbe:                  //1011 1110  "3"被按下
                                   key=3;
                                   break;
                          case 0x7e:                  //0111 1110  "A"被按下
                                   key=10;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第二行扫描///////////////////
        P3=0xfd;//1111 1101 让P3.1口输出低
        temp=P3;
        temp=temp&0xf0;//1111 0000        位与操作 屏蔽后四位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1110 1101 "4"被按下
                               key=4;
                                   break;
                          case 0xdd:                  //1101 1101  "5"被按下
                                   key=5;
                                   break;
                          case 0xbd:                  //1011 1101  "6"被按下
                                   key=6;
                                   break;
                          case 0x7d:                  //0111 1101  "B"被按下
                                   key=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第三行扫描///////////////////
        P3=0xfb;//1111 1011 让P3.2口输出低
        temp=P3;
        temp=temp&0xf0;//1111 0000        位与操作 屏蔽后四位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1110 1011 "7"被按下
                               key=7;
                                   break;
                          case 0xdb:                  //1101 1011  "8"被按下
                                   key=8;
                                   break;
                          case 0xbb:                  //1011 1011  "9"被按下
                                   key=9;
                                   break;
                          case 0x7b:                  //0111 1011  "C"被按下
                                   key=12;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第四行扫描///////////////////
        P3=0xf7;//1111 0111 让P3.0口输出低
        temp=P3;
        temp=temp&0xf0;//1111 0000        位与操作 屏蔽后四位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1110 0111 "*"被按下
                               key=14;
                                   break;
                          case 0xd7:                  //1101 0111  "0"被按下
                                   key=0;
                                   break;
                          case 0xb7:                  //1011 0111  "#"被按下
                                   key=15;
                                   break;
                          case 0x77:                  //0111 0111  "D"被按下
                                   key=1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

void main()
{
        P2 = P2 | 0xf0;                 //位选 锁存为4位同时显示
        while(1)
        {
           keyscan4x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