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ltium Designer画PCB时,Signal length和Routed length区别

楼主:
使用Altium Designer画PCB时,Signal length和Routed length区别
在等长布线后,根据网上的教程使用快捷键R+L检测布线长度时,发现布的线长不一致,在PCB的nets里查看长度时看到了Signal length和Routed length

在查阅资料后了解了Signal length和Routed length区别
Routed length:形象一点理解就是一条有弯道的路,Routed length指在路的中间取线,到达弯道出再取中线,两线长度和。
Signal length:信号能通过的长度,形象一点理解就是一条有弯道的路,Signal length指这条弯路的最短距离,信号能通过就行。
等长布线所谓的等长就是Signal length等长,在一些教程里等长布线检查长度时给出的是Routed length。

网友A(2021-04-28):
请问图里的n/a怎么理解

网友B(2024-09-22):
引用 网友A:
请问图里的n/a怎么理解

node count=2   的就是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