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型号的STM32单片机可以用串口通信吗

楼主(2018-09-12):
小白求问,例如一块STM32F103ZE和STM32F407VGT6之间可以用串口通信嘛

网友A:
串口通信协议相同的单片机之间都可以进行通信

网友B:
串口通信是指数据以串行方式传输,传输是依照预先制定的协议来进行的,只要求通信双方遵守协议即可,与单片机型号没有关系。

网友C:
当让可以,串口是个标准通信口,可以和任何带串口的设备通信

网友D:
没问题,只要保证正确的连线就可以

网友E:
恩恩,是的,主要还是协议,遵守协议,硬件连接ok,就可以了

网友F:
当然可以,只要是单片机串口之间都可以通信

网友G:
必须可以呀
串口通信算是说单片机基础功能
主要看单片机的控制寄存器,需要时钟初始化,串口初始化,端口初始化,串口中断,读写的过程
特别注意进入中断的标志位,和读写是否有使能控制等方面
还有就是认真阅读其通信协议,了解清楚通信的原理 简单说就是如何通信的

网友H:
可以,只要双方的通信协议一致,能够匹配就可以,与单片机的型号无关

网友I:
可以通信,只是不能用同样的程序,比如10x和4xx寄存器配置就不一样,需要自己调整

网友J: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K:
没问题的,与单片机型号没有关系。

网友L:
当然可以,但要注意电平匹配,比如5V与3.3V单片机通讯,就要电平转换

网友M:
串口协议是通用的设备通信协议,与收发双方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一致就OK。

网友N:
串口是通用的,不仅一个公司之间可以通讯,不同公司也可以

网友O:
别说不同的芯片.   和电脑 和打印机 和任何带有串口的设备, 区分同步串口和异步串口. 相同的波特率就可以通讯. 就好比,只要都是GSM打电话,不同的手机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P:
串口通信其实很方便,他的不同只和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这几个因素有关,不管是什么单片机c51,msp430,stm32只要是关于串口通信,前面那几个因素配置相同只和,那么串口通信都是没得问题的了

网友Q:
当然是可以的,串口是通用协议,不管什么设备只要支持串口,都可以相互通讯

网友R:
当然可以的了。

网友S:
可以的,STM单片机都有串口通信的支持,只要按技术手册上的引脚来写程序就行。

网友T:
可以的,波特率调一致,我就用过

网友U:
保证通信协议相同即可,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这些相同,别忘了单片机是全双工模式,可同时发送和接收

网友V:
只要通讯格式一致,传输速率一致就可以通讯

网友W:
串口通讯是同步通讯,只要波特率相同,就可以通讯。

网友X:
当然可以,只需要通信协议一样就行了,与单片机型号没有关系的。

网友Y:
可以的,只要串口能够通讯,去看看协议就动了,网上很多类似的

网友Z:
只要是用同一个协议就可以

网友AA:
可以,下一个串口助手

网友AB:
可以的,只要协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