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形电阻网络中间点的电位怎么计算?

楼主:
星形电阻网络图:

网友A(2018-09-13):
(10V-Va)/10K+(5V-Va)/5K+(Va-(-10V))/10K=0

网友B:
根据电流来算:
第一:电流从高电平流向低电平.
第二:电流不能多出来,也不能少下去.
    分析电路:电流应该从10V流向A点,从A点流向-10V和5V.
设A点电压为V,得:(10-V)/10k=(V-(-10))/10k+(V-5)/5k
解得:V=2.5V

网友C:
(10V-VA)/10K+(5V-VA)/5K=(VA-(-10V))/10K
4
VA =10  ∴VA =2.5V  因此A点电压为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