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信息管理系统(Java swing+MySQL)源码

楼主(2018-09-13):
用Java swing和MySQL写了一个简单的超市信息管理系统

源程序如下:
package superMarketSystem;

import javax.swing.*;
import java.util.*;
import java.awt.*;
import java.awt.event.*;
import java.sql.Connection;
import java.sql.Driver;
import java.sql.DriverManager;
import java.sql.PreparedStatement;
import java.sql.ResultSet;
import java.sql.Statement;

public  class Main extends JFrame implements ActionListener {

        JPanel jp1, jp2;
        JLabel jl1, jl2;
        JButton jb1, jb2, jb3, jb4,jb5;
        JTable jt;
        JScrollPane jsp;
        JTextField jtf;

        Model sm;

        Statement stat = null;
        PreparedStatement ps;
        Connection ct = null;
        ResultSet rs = null;

        public Main() {

                jp1 = new JPanel();
                jtf = new JTextField(10);
                jb1 = new JButton("查询");
                jb1.addActionListener(this);
                jl1 = new JLabel("请输入商品号:");

                jp1.add(jl1);
                jp1.add(jtf);
                jp1.add(jb1);

                jb2 = new JButton("添加");
                jb2.addActionListener(this);
                jb3 = new JButton("修改");
                jb3.addActionListener(this);
                jb4 = new JButton("删除");
                jb4.addActionListener(this);
                jb5 = new JButton("浏览");
                jb5.addActionListener(this);

                jp2 = new JPanel();
                jp2.add(jb2);
                jp2.add(jb3);
                jp2.add(jb4);
                jp2.add(jb5);

  55.                 sm = new Model();

  56.                 jt = new JTable(sm);

  57.                 jsp = new JScrollPane(jt);

                this.add(jsp);
                this.add(jp1, "North");
                this.add(jp2, "South");

                setTitle("超市信息管理系统");
                setSize(800, 600);

                setVisible(true);

                setDefaultCloseOperation(EXIT_ON_CLOSE);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Main test3 = new Main();
        }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arg0) {

                if (arg0.getSource() == jb1) {

                        System.out.println("开始进行查询操作");
                        String name = this.jtf.getText().trim();

                        String sql = "select * from goods where goodsId = '" + name + "' ";
                        System.out.println("查询完成");

                        sm = new Model(sql);

                        jt.setModel(sm);

                }

                else if (arg0.getSource() == jb2) {
                        System.out.println("开始进行添加操作");
                        Add sa = new Add(this, "添加商品信息", true);

                        System.out.println("添加成功");
                        sm = new Model();
                        jt.setModel(sm);

                } else if (arg0.getSource() == jb4) {

                        System.out.println("开始进行删除操作");

                        int rowNum = this.jt.getSelectedRow();

                        if (rowNum == -1) {

                                JOptionPane.showMessageDialog(this, "请选中一行");
                                return;
                        }

                        String goodsId = (String) sm.getValueAt(rowNum, 0);
                        System.out.println("已成功删除商品号:" + goodsId + "的信息");

                        try {

                                Class.forName("com.mysql.cj.jdbc.Driver");

                                String url = "jdbc:mysql://localhost:3306/chaoshi?useSSL=false&serverTimezone=UTC";
                                String user = "root";
                                String passwd = "123356";

                                ct =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url, user, passwd);
                                System.out.println("连接成功");
                                ps = ct.prepareStatement("delete from goods where goodsId = ?");
                                ps.setString(1,goodsId);
                                ps.executeUpdate();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try {
                                        if (rs != null) {
                                                rs.close();
                                                rs = null;

                                        }
                                        if (ps != null) {
                                                ps.close();
                                                ps = null;
                                        }
                                        if (ct != null) {
                                                ct.close();
                                                ct = null;
                                        }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sm = new Model();

                        jt.setModel(sm);
                } else if (arg0.getSource() == jb3) {

                        System.out.println("开始进行修改操作");

                        int rowNum = this.jt.getSelectedRow();
                        if (rowNum == -1) {

                                JOptionPane.showMessageDialog(this, "请选择一行");
                                return;
                        }

                        String goodsId = (String) sm.getValueAt(rowNum, 0);

                        try {

                                Class.forName("com.mysql.cj.jdbc.Driver");

                                String url = "jdbc:mysql://localhost:3306/chaoshi?useSSL=false&serverTimezone=UTC";
                                String user = "root";
                                String passwd = "123356";

                                ct =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url, user, passwd);
                                System.out.println("连接成功");
                                ps = ct.prepareStatement("delete from goods where goodsId = ?");
                                ps.setString(1, goodsId);
                                ps.executeUpdate();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try {
                                        if (rs != null) {
                                                rs.close();
                                                rs = null;

                                        }
                                        if (ps != null) {
                                                ps.close();
                                                ps = null;
                                        }
                                        if (ct != null) {
                                                ct.close();
                                                ct = null;
                                        }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Update su = new Update(this, "修改商品信息", true, sm, rowNum);

                        System.out.println("修改完成");

                        sm = new Model();

                        jt.setModel(sm);
                }
                else if(arg0.getSource() == jb5){

                        sm = new Model();

                        jt.setModel(sm);

                }
        }

}

网友A(2019-08-27):
我在eclipse中运行,结果出现这个

项目“superMarketSystem”缺少必需的库:”E:\mysql-connector-java-8.0.12\mysql-connector-java-8.0.12.jar”        superMarketSystem
请问咋解决?

网友B(2020-06-22):
引用 网友A:
我在eclipse中运行,结果出现这个

项目“superMarketSystem”缺少必需的库:”E:\mysql-connector-java- ...

在浏览器中搜索eclipse添加数据库可以找到详细步骤,数据库作者压缩包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