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get device id错误does not matcha哪位老师了解PIC单片机,进来帮学生看一下

楼主:
错误:
target device id(00000800) does not matcha exp id(00002d20)
图片见2楼

网友A(2018-09-13):
RE: 哪位老师了解PIC单片机,进来帮学生看一下

网友B:
PICKit3 目录里有没有你要的芯片型号?如果没有,那么要升级了
1、更新MPLAB到最新版本。
2、确认PICKIT3状态完好。

网友C:
pic单片机的型号不对应

网友D:
PicKit3无法识别/编程PIC芯片 的问题可能是由PICKit3和目标器件之间的电缆长度引起的。
使用10厘米电缆,PICKit3会间歇性地工作(通常是失败的)。
将电缆长度减小到2cm(PGC,PGD,MCLR)和4cm(Vdd,Vss)使其可靠地工作。

网友D:
这是指的通过KIT3读取到的目标板芯片ID和MPLAB中选择的芯片不一致。

网友D:
把芯片供电改为PICkit3供电就能烧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