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用ATmega16搭建的两路AD转换实验电路

楼主(2018-09-13):
/*
* ADconvert.c
*
* Created: 2018-09-11 14:21:14
*  Author: Administrator
AD转换电压值可以进行数码管显示
*/

#define F_CPU 4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码管的段码
const uchar seg_cod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4位8位不显示
volatile uchar disp_buf[]={0,0,0,10,0,0,0,10};

//数模转换
void AD_convert0()
{
        volatile uint result0;
        ADMUX=0b00000000;//AD通道选择PA0
        _delay_ms(5);
        result0=(uint)(ADC*5.0/1023.0);//读取ADC结果
        disp_buf[0]=result0/100;
        disp_buf[1]=result0/100%10;
        disp_buf[2]=result0%10;//分解出三位数分别存放至显示缓存
}

void AD_convert1()
{
        volatile uint result1;
        ADMUX=0b00000001;//AD通道PA1
        _delay_ms(5);
        result1=(uint)(ADC*500.0/1023.0);
        disp_buf[4]=result1/100;
        disp_buf[5]=result1/100%10;
        disp_buf[6]=result1%10;
}
int main(void)
{
        DDRA=0xFC;//PA0 PA1 设置成输入
        DDRC=0xFF;PORTC=0xFF;
        DDRD=0xFF;PORTD=0xFF;//C D 端口初始化
        uint i;
        ADCSRA=0xE0;//AD控制寄存器,11100000,自由转换模式,2分频
        _delay_ms(2000);//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AD_convert0();
                 for(i=0;i<4;i++)
                 {
                         PORTC=0xFF;
                         PORTD=_BV(i);
                         PORTC=seg_code[disp_buf[i]];//显示对应的数值
                         if (i==0||i==4)
                         {
                                 PORTC&=0x7F;//小数点
                         }
                         _delay_ms(1);
                 }
                 AD_convert1();
                 for (i=4;i<8;i++)
                 {
                         PORTC=0xFF;
                         PORTD=_BV(i);
                         PORTC=seg_code[disp_buf[i]];
                         if (i==0||i==4)
                         {
                                 PORTC&=0x7F;
                         }
                     _delay_ms(1);
                 }

    }
}

以上是代码部分,电路图也上传了。想问一下各位,为什么我用Prteus仿真的时候,数码管只能显示一路的转换值,而且还不准确也不能实时刷新AD结果。另一路AD结果完全就不能显示。

楼主:
问题找到了,应该在AD转换函数当中设定ADCSRA的数值,否则主函数只执行一次,ADCSRA就变成了0xF6,也就是他只让ADC采样了一次,所以不能时时刷新

楼主:
还有就是数值计算的问题,,上面的是用adc*5/1024 肯定是错的

楼主:
但是现在改完了之后数据还是有误差 而且挺大  还在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