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51的超声波雷达扫描程序

楼主(2018-09-13):
不懂的咨询我

///////////////////////////////////////////////////////////////
//Project : 数字循环显示.c
//版本    : V1.0
//作者    : 源动力
//说明    :本函数只适用于南阳理工学院电子系51开发板。
//用法          : 直接下载到51单片机
//功能    :和超声波模块HC-SR04相连,检测距离
//接口说明:超声波接口 —51开发板
//                Trig — P1^0
//                Echo — P3^2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1=P2^7;  //控制数码管亮灭,为低电平时灭
sbit D2=P1^7;  //控制全体二极管的熄灭,        573LE使能端
sbit send=P1^0;
sbit receive=P3^2;

uchar code table[]={0x81,0x42,0x23,0x14};

uchar code table1[]={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0x88,0x89};
//二进制1000等于十六进制8,此时数码管只有第1位显
uchar code table2[]={0x40,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
//二进制1000等于十六进制8,此时数码管只有第2位显
uchar code table3[]={0x20,0x21,0x22,0x23,0x24,0x25,0x26,0x27,0x28,0x29};
//二进制1000等于十六进制8,此时数码管只有第3位显
uchar code table4[]={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
//二进制1000等于十六进制8,此时数码管只有第4位显

uchar code table1234[]={0xf0,0xf1,0xf2,0xf3,0xf4,0xf5,0xf6,0xf7,0xf8,0xf9};
//二进制1111等于十六进制f;此时数码管全显

uint num,a=0;
uint outcomeH=0,outcomeL=0;
unsigned long distance_data;
uint temp_data[4];
uint succeed_flag;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1;y>0;y--);
}
void delay_20us()
{
        uchar bt ;
    for(bt=0;bt<100;bt++);
}
void ExternalInterrupt_Init()
{

        //TCON=0x00; //设定外部中断触发方式为低电平触发方式         两种设置方式一样
        IT0=0;                //设定外部中断触发方式为低电平触发方式
}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和1为工作方式1

          TH0=0;//对定时器高八位清零
          TL0=0;//对定时器低八位清零
        TF0=0;//定时计数器溢出标志位清零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H1=0;//对定时器高八位清零
          TL1=0;//对定时器低八位清零
        TF1=0;//定时计数器溢出标志位清零
          ET1=1;//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AllInterrupt_Init()
{
        IP=0x01;//外部中断0设置为高优先级,其他所有中断为低优先级

}
void UT_Init()        //初始化超声波发射和接收引脚
{
        send=0;
        receive=0;
}
void Send()
{
        send=1;
        delay_20us();
        send=0;
}

void conversion()
{
        uint ge_data,shi_data,bai_data,qian_data;

        distance_data=outcomeH;
        distance_data <<=8;
        distance_data=(distance_data | outcomeL);

        //distance_data*=(90*12);  //这是往返两个路程的时间
        //distance_data现在单位为us
    /*distance_data*=(170);    //(340/2=170) distance_data现在单位为微米
        distance_data=distance_data/1000;           //distance_data现在单位为毫米 */

        distance_data*=12;                  //因为定时器默认为12分频
    distance_data/=58;                  //微秒的单位除以58等于厘米

        qian_data=distance_data/1000;
        distance_data=distance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_data=distance_data/100 ;
    distance_data=distance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_data=distance_data/10 ;
    distance_data=distance_data%10;    //取余运算
    ge_data=distance_data;

        temp_data[0]=qian_data;
        temp_data[1]=bai_data;
        temp_data[2]=shi_data;
        temp_data[3]=ge_data;

}
void display()
{

        conversion();
        P0=table1[temp_data[0]];
        delay(1);
        P0=table2[temp_data[1]];
        delay(1);
        P0=table3[temp_data[2]];
        delay(1);
        P0=table4[temp_data[3]];
        //delay(1);
}
void display1()
{

        //conversion();
        P0=table1[temp_data[0]];
        delay(1);
        P0=table2[temp_data[1]];
        delay(1);
        P0=table3[temp_data[2]];
        delay(1);
        P0=table4[temp_data[3]];
        //delay(1);
}

void main()
{
        succeed_flag=0;
          D2=0;
          D1=1;

           EA=0;                              //先关闭总中断
          UT_Init();                              //初始化超声波发射和接收引脚
          ExternalInterrupt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Timer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AllInterrupt_Init();

          while(1)
          {

                TR0=1;//启动定时器0
                TR1=0;//关闭定时器1
                EX0=0;//关闭外部中断0
                  EA=1;//打开总中断

                if(a==2)
                {

                        EA=0;              //先关闭总中断
                        Send();            //发送脉冲信号
                        _nop_();
                        while(receive==0); //等待Echo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TH1=0;//对定时器高八位清零
                          TL1=0;//对定时器低八位清零
                        TF1=0;//定时计数器溢出标志位清零

                        TR1=1;//启动定时器1
                        TR0=1;//启动定时器0
                        EX0=1;//打开外部中断0
                      EA=1;//打开总中断

                           //display1();
                        while(TH1 < 30);//等待测量的结果(可用中断实现)        //当TH1=60时,则为5.733米        30则为2.913米
                        a=0;

                }

          }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1为定时器0中断
{
        //EA=0;
        //P0=table1234[1];
        TH0=0;          //定时器0清零
    TL0=0;          //定时器0清零
        TF0=0;          //定时计数器溢出标志位清零
        display1();
        a++;

}
void dingshi1() interrupt 3   //3为定时器1中断
{

        TH1=0;          //定时器0清零
    TL1=0;          //定时器0清零
        TF1=0;          //定时计数器溢出标志位清零
}
void exter1() interrupt 0         //0为外部中断
{
        outcomeH =TH1;    //取出定时器的值
    outcomeL =TL1;    //取出定时器的值
        succeed_flag=1;   //至成功测量的标志
        //TH0=0;
        //TL0=0;
        EX0=0;//关闭外部中断0
        disp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