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4412开发板-串口转接小板的使用文档

楼主:
本文档介绍如何使用 iTOP-4412 精英版如何使用串口转接板,串口小板如下所示。
和串口转接板模块相关的资料如下:
“iTOP-4412-Android-串口测试文档(升级版)_V2.X.zip”
“iTOP-4412-QtE-串口 uart 测试程序_v1.X.rar”
“iTOP-4412-驱动-关闭调试串口以及修改串口的权限”
“iTOP-4412-硬件-串口复用修改和串口测试方法 v1.X”
还有精英版用户使用手册的 1.1.3 小节可供参考。
用户可以根据对串口的实际需求,阅读对应文档,所有文档都可以在 QQ 技术支持群共享
文件夹上搜索到。

文档主要介绍串口以及原理图如何使用,如果大家看懂了原理图,串口小板的使用就非常
容易了。
1.基础知识介绍
由于用户要使用串口和其它设备通信,所以首先必须了解串口电平,如果不了解这部分内
容,是完全没有办法开发和使用串口的。关于这部分内容,如果有部分名词无法理解,请在网
上搜索相关内容学习。

2
在 iTOP-4412 的精英版底板以及串口小板上,会出现 TTL 电平和 RS232 电平。
TTL 电平会出现 1.8v 和 3.3v 两种电平,RS232 是标准的正负 15v 电平。
1.1RS232 电平介绍
RS232 的正负 15v,全部是从 DB9 端子出来的,DB9 端子,开发板底板原理图上如下图
所示。

串口小板上,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1.2TTL 电平介绍
在底板端子“UART+KEYPAD+GPS”上,如下图所示。XuRXD0 和 XuTXD0 是串口
TTL 电平,是 1.8v;BUF_GPS_TXD 和 BUF_GPS_RXD 是串口 TTL 电平,是 3.3v。带有
buf_xxx 的网络,全部是 3.3v 的。

在底板端子“GPIO/CAN/485”上,如下图所示。BUF_XuRXD1 和 XuTXD1 是串口 TTL
电平,BUF_XuRXD1 是 3.3v,XuTXD1 是 1.8v 的。如果要使用则需要通过串口小板来转换
电平。

串口小板可以通过连接线和上图所示的端子相连,那么串口小板上就有两路串口可以使
用。串口小板也可以通过“GPIO/CAN/485”和“UART+KEYPAD+GPS”相连,那么通过
串口小板理论上就可以同时使用三路串口。
2 核心板原理图查看串口
iTOP-4412 一共有 4 路串口,我们从核心板的原理图可以看到如下所示的 4 路。如下图
所示,XuTXD0→XuTXD3 分别对应的串口驱动设备节点是 ttySAC0→ttySAC3。

如上图所示,GPS_TXD 和 GPS_RXD 这一组要特别注意一下,GPS_TXD 是 XuRXD3 对
应相连,那么 GPS_TXD 网络对于 4412 芯片,其实是串口接收端,和其它三路的命名是有区
别的。
这四组都是直接和底板连接器相连的,我们知道了串口思路的网络标号分别是:
XuTXD0 和 XuRXD0,
XuRXD1 和 XuTXD1,
XuRXD2/UART_AUDIO_RXD 和 XuTXD2/UART_AUDIO_TXD,
GPS_TXD 和 GPS_RXD
后面我们直接通过看底板原理图来分析四路的复用情况。
3 底板原理图查看串口复用
我们将 4 路串口分别命名为串口 0-串口 3,它们分别对应 ttySAC0-ttySAC3。和前一节
的 XuTXD0 和 XuRXD0 等依次对应。
3.1XuTXD0 和 XuRXD0
在底板原理图上搜索 XuTXD0,可以看到端子“UART+KEYPAD+GPS”上有引出这一路
串口,wifi 上使用了这一路串口,如下图所示。

如上分析,那么如果在精英版上要使用串口 0 这一路,则没法使用 WIFI 和蓝牙,因为它
们是复用的。只要不开启 wifi,那么就可以使用这一路串口。
3.2XuRXD1 和 XuTXD1
在底板原理图上搜索 XuRXD1,可以看到 XuRXD1 经过电平转换芯片,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电平转换芯片转出之后网络标号为 BUF_XuRXD1,电平转换为 3.3v,
XuTXD1 没有通过电平转换芯片,仍然是 1.8v。如下图所示,最终连接到
“GPIO/CAN/485”这个端子上。

通过上图可知,这一路串口和 485 复用了,不过如果不使用 485 模块,是完全影响串口
的使用。
3.3XuRXD2/UART_AUDIO_RXD 和 XuTXD2/UART_AUDIO_TXD
在底板原理图上搜索 XuRXD2/UART_AUDIO_RXD,如下图所示,最终通过电平转换芯
片,接到底板上的 RS232 的 DB9 端子上。

这一路默认是提供给串口控制台使用的,如果用户需要使用的串口不够,可以参考使用手
册 9.4.13 小节,重新配置编译烧写内核,这样就可以使用这一路串口。
3.4 GPS_TXD 和 GPS_RXD
在底板原理图上搜索 GPS_TXD,可以看到通过电平转换芯片之后转换为
BUF_GPS_TXD,在底板上通过 DB9 和“UART+KEYPAD+GPS”引出,如下图所示。

4 串口使用要点总结表格
这里给大家罗列一下底板串口以及串口小底板上的硬件知识点,以及设备节点的知识点

表中 XuRXD2/UART_AUDIO_RXD 缩写为 XuRXD2,XuTXD2/UART_AUDIO_TXD 缩
写为 XuTXD2。
其它资料名称(其它资料可以在群共享中通过搜索功能查到对应的文档)。
GPS_TXD 和 GPS_RXD 这一路,如果需要在 android4.4 系统上使用,请参考“iTOP-
4412-Android4.4 系统源码-串口只能发送不能接收的问题”。
6 例程修改方法介绍
串口测试例程在网盘“iTOP4412 开发板资料汇总(不含光盘内容)\iTOP-4412 开发板
系统源码及镜像(其他)\小模块的测试程序”目录下。
测试的时候需要传递设备节点的参数,例如要使用串口 0,则运行命令为:
./uarttest /dev/ttySAC0
其它一次类推./uarttest /dev/ttySAC1.....。

网友A(2018-09-14):
学习串口转接小板的使用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