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2864不带字库显示问题(汉字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错开了)

楼主(2018-09-13):
我的显示为什么不正常,错在了哪里啊?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zf.h"
#include "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ye=0,lie=0;
#define DB P0
#define chr_width 7
#define chn_width 15
unsigned char disp_no;
unsigned char position,which;

/*****************************延时*************************/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12864液晶写数据命令地址函数*****************/
void writedacm(uchar dat,uchar log)        //写数据 RS=1数据,RS=0命令
{
        delay(8);

        RW = 0;
        if(log)         RS=1;
        else     RS=0;
        E = 1;
        DB = dat;
        E = 0;
}
/************************页列设置*************************/
void set_YL( uchar y, uchar x)  //ye -> 0 : 7 页 lie -> 0 :63 列
{
   y= y&0x07|0xb8;
   writedacm(y,0);
   x= x&0x3f|0x40;
   writedacm(x,0);
}
/*************************12864液晶屏幕选择函数************/
void setPM(uchar PX) //选择屏幕( 0-左屏,1-右屏,2-全屏  )
{
   switch(PX){
    case 0 :        CS1 = 0;        CS2 = 1;   break;
    case 1 :        CS1 = 1;    CS2 = 0;   break;
    case 2 :    CS1 = 0;    CS2 = 0;
  }
}
/******************左右屏设置*************************/
void chear()  //清屏(0-清左屏1-清右屏,2-清全屏 ),
{    uchar i,j;
         setPM(2);
         for(i = 0;i <8;i++)
         { set_YL(i,0);
           for(j = 0;j <64 ; j++)
           writedacm(0x00,1);
         }
}
//****************************************
void SetOnOff(uchar onoff) //1-开显示 0-关
{
if(onoff == 1){ setPM(2); writedacm(0x3f,0);}
if(onoff == 0){ setPM(2); writedacm(0x3e,0);}
}

/******************** 12864液晶复位函数******************/
void init_lcd()
{
        Reset = 0; delay(2);
    Reset = 1; delay(2);
    chear();           //清屏
    SetOnOff(1) ;
        delay(100);
        CS1=1;               //刚开始关闭两屏
        CS2=1;
        delay(100);
        writedacm(0x3e,0);         //显示关
        writedacm(0xb8,0);         //定义Y坐标
        writedacm(0xC0,0);
        writedacm(0x40,0);   //设定X坐标
        writedacm(0x3f,0);   //显示开
}

void DrawBmp(uchar x0,bit layer,uchar width,uchar *bmp)
{
        uchar x,i=0,j=16; //RAMadr表示显存的物理地址
        uchar page=0;
        delay(10);
        if (layer) page=2;

        delay(10);
        for (x=x0;x<(x0+width);x++)
        {
            delay(10);
                setPM(0);//显示左半屏
            writedacm(0xb8,0);//从第一行开始显示
                writedacm(bmp,1);//写第一行字上半部分
                i=i+1;
        }

        for (x=x0;x<(x0+width);x++)
        {
                delay(10);
                setPM(0);
                writedacm(0xb8+1,0);//从第一行开始显示
                writedacm(bmp[j],1);//写第一行字下半部分
                j=j+1;
        }
}

#define welcome_hanzi 6
void disp_welcome(void)
{
        unsigned char cyc_counter;
        delay(10);
        for(cyc_counter=0; cyc_counter<6; cyc_counter++)
        {
                delay(10);
                DrawBmp(16+cyc_counter*chn_width,0,chn_width,chn_font+(cyc_counter+welcome_hanzi)*chn_width*2);
        delay(10);
        };
disp_no = 0x00;
}

/**********************主函数*****************************/
main()
{
            init_lcd();
                chear();
                disp_welcome();
                while(1);
}
/***********************************************************/

/*******************下面是字库摸******************************/

//汉字用的字号是五号字
unsigned char code chn_font[]={
/*
无(0)  池(1)  流(2)  压(3)  容(4)  量(5)
新(6)  乡(7)  安(8)  科(9)  电(10) 子(11)  ----这里的6个汉字必须是连续的,给显示公司用
型(12) 号(13) 异(14) 充(15) 放(16) 次(17)
数(18) 生(19) 产(20) 额(21) 定(22) 编(23)
常(24) 满(25) 低(26) 温(27) 度(28) 非(29)
字(30) 日(31) 期(32) 镉(33) 镍(34) 锂(35)

*/

/*--  文字:  无0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0,0x22,0x22,0x22,0x22,0x22,0xFE,0x22,0xE2,0x22,0x22,0x23,0x32,0x20,0x00,0x00,
0x20,0x20,0x10,0x08,0x06,0x01,0x00,0x1F,0x20,0x20,0x20,0x20,0x3C,0x00,

/*--  文字:  池1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10,0x61,0x86,0x60,0x40,0xFC,0x20,0x20,0xFF,0x10,0x10,0xF8,0x10,0x00,0x00,0x02,
0x3E,0x01,0x00,0x00,0x1F,0x20,0x20,0x27,0x20,0x22,0x23,0x20,0x38,0x00,

/*--  文字:  流2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10,0x61,0x02,0xC6,0x00,0xA4,0x34,0x2D,0xA6,0x24,0xA4,0x34,0x66,0x04,0x00,0x04,
0x3C,0x03,0x20,0x10,0x0F,0x00,0x00,0x3F,0x00,0x1F,0x20,0x20,0x38,0x00,

/*--  文字:  压3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0,0x00,0xFE,0x02,0x42,0x42,0x42,0xFA,0x42,0x42,0x42,0x42,0x03,0x02,0x00,0x20,
0x18,0x07,0x10,0x10,0x10,0x10,0x1F,0x10,0x10,0x11,0x16,0x10,0x10,0x00,

/*--  文字:  容4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10,0x4C,0x44,0x24,0x94,0x44,0x25,0x26,0x44,0x84,0x14,0x24,0x4C,0x04,0x00,0x04,
0x04,0x02,0x01,0x3E,0x22,0x22,0x22,0x22,0x22,0x3F,0x01,0x02,0x02,0x00,

/*--  文字:  量5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0,0x20,0x20,0xBE,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BF,0x22,0x20,0x00,0x00,
0x20,0x28,0x2F,0x2A,0x2A,0x2A,0x3F,0x2A,0x2A,0x2A,0x2F,0x28,0x20,0x00,

/*--  文字:  新6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20,0x24,0x2C,0x35,0xE6,0x34,0x2C,0x00,0xFE,0x24,0x24,0xE2,0x33,0x22,0x00,0x10,
0x09,0x15,0x21,0x1F,0x05,0x29,0x10,0x0F,0x00,0x00,0x3F,0x00,0x00,0x00,

/*--  文字:  乡7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0,0x00,0x00,0x10,0x18,0x94,0x52,0x31,0x10,0x08,0x04,0xC0,0x00,0x00,0x00,0x00,
0x20,0x20,0x21,0x21,0x11,0x11,0x09,0x05,0x03,0x01,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安8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40,0x50,0x4C,0x44,0x44,0xC4,0x75,0x46,0x44,0xC4,0x44,0x54,0x4C,0x40,0x00,0x00,
0x20,0x20,0x20,0x13,0x12,0x0C,0x04,0x06,0x09,0x08,0x10,0x30,0x00,0x00,

/*--  文字:  科9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14,0x14,0x94,0xFE,0x93,0x12,0x00,0x20,0xC4,0x18,0x00,0xFF,0x00,0x00,0x00,0x04,
0x03,0x00,0x3F,0x00,0x01,0x02,0x02,0x02,0x02,0x02,0x3F,0x01,0x01,0x00,

/*--  文字:  电10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0,0x00,0xF8,0x48,0x48,0x48,0xFF,0x48,0x48,0x48,0x48,0xFC,0x08,0x00,0x00,0x00,
0x00,0x07,0x02,0x02,0x02,0x1F,0x22,0x22,0x22,0x22,0x23,0x20,0x38,0x00,

/*--  文字:  子11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40,0x40,0x42,0x42,0x42,0x42,0x42,0xF2,0x52,0x4A,0x46,0x43,0x62,0x4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0,0x20,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型12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0,0x12,0x92,0x7E,0x12,0x12,0xFE,0x12,0x00,0x7E,0x80,0x00,0xFF,0x00,0x00,0x00,
0x21,0x24,0x24,0x24,0x24,0x25,0x3E,0x24,0x24,0x24,0x25,0x30,0x20,0x00,

/*--  文字:  号13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40,0x40,0x40,0x5E,0xD2,0x52,0x52,0x52,0x52,0x52,0x5F,0x42,0x40,0x40,0x00,0x00,
0x00,0x00,0x02,0x03,0x01,0x11,0x21,0x21,0x11,0x0F,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异14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0,0x00,0x00,0x3E,0xD2,0x52,0x52,0x52,0x52,0xD2,0x5F,0x42,0x70,0x00,0x00,0x22,
0x22,0x12,0x0A,0x07,0x02,0x02,0x02,0x02,0x3F,0x02,0x02,0x02,0x02,0x00,

/*--  文字:  充15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0,0x04,0x44,0x44,0x64,0xD4,0x4D,0x46,0xC4,0x54,0x64,0xC4,0x06,0x04,0x00,0x00,
0x20,0x10,0x08,0x04,0x03,0x00,0x00,0x1F,0x20,0x20,0x20,0x20,0x38,0x00,

/*--  文字:  放16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8,0x08,0xF9,0x4E,0x48,0xC8,0x08,0x20,0xF8,0x0F,0x08,0xF8,0x0C,0x08,0x00,0x20,
0x18,0x07,0x10,0x10,0x0F,0x20,0x20,0x10,0x09,0x06,0x09,0x10,0x20,0x00,

/*--  文字:  次17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0,0x02,0x8C,0x60,0x98,0x40,0x30,0x0F,0xE8,0x08,0x08,0x28,0x18,0x00,0x00,0x01,
0x01,0x1F,0x20,0x20,0x10,0x0C,0x03,0x00,0x03,0x04,0x08,0x30,0x10,0x00,

/*--  文字:  数18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8,0x4A,0x2C,0x18,0xFF,0x2C,0x4A,0x28,0xF0,0x0F,0x08,0x88,0x7C,0x08,0x00,0x21,
0x21,0x15,0x17,0x09,0x0D,0x13,0x20,0x10,0x0B,0x04,0x0B,0x10,0x20,0x00,

/*--  文字:  生19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80,0x40,0x30,0x1E,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8,0x10,0x00,0x00,0x20,
0x20,0x20,0x21,0x21,0x21,0x21,0x3F,0x21,0x21,0x21,0x21,0x30,0x20,0x00,

/*--  文字:  产20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0,0x04,0xC4,0x44,0x4C,0x74,0x45,0x46,0x64,0x5C,0x44,0x44,0x44,0x44,0x00,0x20,
0x18,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额21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4C,0x24,0xBC,0x55,0x56,0xB4,0x0C,0xFA,0x0A,0x0E,0xEA,0x0A,0xFB,0x02,0x00,0x02,
0x01,0x3E,0x12,0x12,0x1E,0x21,0x27,0x10,0x08,0x07,0x08,0x17,0x20,0x00,

/*--  文字:  定22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0,0x10,0x2C,0xA4,0x24,0x24,0x25,0xE6,0x24,0x24,0x24,0x24,0x14,0x0C,0x00,0x20,
0x10,0x08,0x07,0x08,0x10,0x10,0x3F,0x22,0x22,0x22,0x22,0x20,0x20,0x00,

/*--  文字:  编23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20,0xB8,0x67,0x30,0x00,0xFC,0xD4,0x54,0xD5,0x56,0xD4,0x54,0xDC,0x00,0x00,0x09,
0x1B,0x09,0x25,0x18,0x07,0x3F,0x02,0x1F,0x02,0x1F,0x22,0x3F,0x00,0x00,

/*--  文字:  常24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20,0x18,0x08,0x0A,0xEC,0xA8,0xA8,0xAF,0xA8,0xA8,0xEC,0x0A,0x28,0x18,0x00,0x00,
0x00,0x00,0x1E,0x02,0x02,0x02,0x3F,0x02,0x02,0x12,0x1E,0x00,0x00,0x00,

/*--  文字:  满25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10,0x61,0x86,0x60,0xA4,0xA4,0xA4,0xEF,0xA4,0xE4,0xAF,0xA4,0xB6,0x24,0x00,0x02,
0x3E,0x01,0x00,0x3F,0x08,0x04,0x03,0x0A,0x07,0x12,0x24,0x1F,0x00,0x00,

/*--  文字:  低26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40,0x20,0xF8,0x07,0x00,0xFC,0x44,0x44,0x44,0xFC,0x42,0x43,0x62,0x40,0x00,0x00,
0x00,0x3F,0x00,0x00,0x1F,0x10,0x08,0x14,0x21,0x06,0x08,0x10,0x3C,0x00,

/*--  文字:  温27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10,0x61,0x86,0x60,0x00,0x7E,0x4A,0x4A,0x4A,0x4A,0x4A,0x7F,0x02,0x00,0x00,0x02,
0x3E,0x01,0x20,0x3F,0x21,0x21,0x3F,0x21,0x3F,0x21,0x21,0x3F,0x20,0x00,

/*--  文字:  度28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0,0x00,0xFC,0x04,0x14,0x14,0x7C,0x55,0x56,0x54,0x7C,0x14,0x16,0x04,0x00,0x20,
0x18,0x07,0x20,0x21,0x21,0x13,0x15,0x09,0x15,0x13,0x21,0x20,0x20,0x00,

/*--  文字:  非29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8,0x48,0x48,0x48,0x48,0xFF,0x00,0x00,0xFF,0x48,0x48,0x48,0x4C,0x08,0x00,0x04,
0x04,0x04,0x04,0x04,0x3F,0x00,0x00,0x3F,0x04,0x04,0x04,0x06,0x04,0x00,

/*--  文字:  字30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0,0x10,0x0C,0x14,0x14,0x14,0x15,0xD6,0x54,0x34,0x14,0x14,0x8C,0x00,0x00,0x01,
0x01,0x01,0x01,0x01,0x11,0x21,0x1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

/*--  文字:  日31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0,0x00,0x00,0xFE,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FF,0x02,0x00,0x00,0x00,
0x00,0x00,0x3F,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3F,0x00,0x00,0x00,

/*--  文字:  期32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00,0x04,0xFF,0x94,0x94,0xFF,0x04,0x00,0xFE,0x12,0x12,0x12,0xFF,0x02,0x00,0x22,
0x12,0x0B,0x06,0x02,0x07,0x2A,0x10,0x0F,0x01,0x11,0x21,0x1F,0x00,0x00,

/*--  文字:  镉33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60,0x38,0xE7,0x24,0x24,0x00,0x82,0xBA,0xAA,0xAA,0xAA,0xBA,0x83,0x02,0x00,0x01,
0x01,0x3F,0x11,0x09,0x01,0x3F,0x04,0x06,0x1C,0x06,0x24,0x3F,0x00,0x00,

/*--  文字:  镍34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60,0x38,0xE7,0x24,0x24,0x00,0xFE,0xAA,0xAB,0xAA,0xAA,0xFE,0x00,0x00,0x00,0x01,
0x01,0x1F,0x11,0x29,0x12,0x0A,0x06,0x02,0x3F,0x06,0x0A,0x12,0x22,0x00,

/*--  文字:  锂35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60,0x38,0xE7,0x24,0x24,0x00,0xFE,0x92,0x92,0xFE,0x92,0x92,0xFF,0x02,0x00,0x01,
0x01,0x3F,0x11,0x09,0x21,0x24,0x24,0x24,0x3F,0x24,0x24,0x24,0x20,0x00,

/*--  文字:  记36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20,0x20,0x21,0xE6,0x00,0x00,0xC4,0x44,0x44,0x44,0x44,0x44,0x7E,0x04,0x00,0x00,
0x00,0x00,0x1F,0x08,0x04,0x1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C,0x00,

/*--  文字:  录37  --*/
/*--  宋体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5x15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5x16  --*/
0x20,0x20,0xA2,0xAA,0x2A,0x2A,0x2A,0xEA,0x2A,0x2A,0x3F,0xA2,0x20,0x20,0x00,0x10,
0x10,0x08,0x08,0x05,0x12,0x22,0x1F,0x01,0x02,0x05,0x08,0x18,0x08,0x00
};

楼主:
12864仿真画面

楼主:
显示目的是“新乡”,但是汉字是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错开了,不知道为啥

楼主:
void DrawBmp(uchar x0,bit layer,uchar width,uchar *bmp)
X0代表离开左边起始位置的位数
layer代表页
width代表字体的宽度
*bmp数组指针

楼主:
我在
void DrawBmp(uchar x0,bit layer,uchar width,uchar *bmp)
函数里面加了一个X坐标地址
writedacm(0x40,0),注:writedacm(0x40,0)0代表写命令,1代表写数据
以后,屏就变成白屏了,不再显示字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DrawBmp(uchar x0,bit layer,uchar width,uchar *bmp)
X0代表离开左边起始位置的位数
layer代表页

这个模块有问题,X0参数没起作用,在setPM();后面还应加上set_YL(),给行、列定位。另外,当列超过63以后,还需要切换到右半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有问题,X0参数没起作用,在setPM();后面还应加上set_YL(),给行、列定位。另外,当列超过63以后 ...

行家一眼看到问题所在,是的,X0没有起作用,说实话也不知道怎么弄,刚上手单片机,一遍学习一遍调程序,理论和实践结合,然后跟在你们大师级别的屁股后面这样进步快点

网友B:
这个模块有问题,X0参数没起作用,在setPM();后面还应加上set_YL(),给行、列定位。另外,当列超过63以后,还需要切换到右半屏。

楼主:
lie=x0;ye=layer;
set_YL( ye, lie);
           for(g = 0;g < 16;g++)
        {
                if(lie==63)
                        {
                        setPM(1);
                        set_YL( ye,0);
                        }
                writedacm(bmp,1);
        }

           set_YL( ye+1, lie);
           for(g = 16;g < 32;g++)
        {
               if(lie==63)
                   {
                   setPM(1);
                   set_YL(ye+1, 0);
                   }

            writedacm( bmp,1);
        }

我的思维只能到这里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衔接我的程序,你能帮我指点一下吗?求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有问题,X0参数没起作用,在setPM();后面还应加上set_YL(),给行、列定位。另外,当列超过63以后, ...

虽然你和sxhwdz说的一字不差,但是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C:
应该是这个模件有问题,换个元件试试看

楼主:
void DrawBmp(uchar x0,bit layer,uchar width,uchar *bmp)
{
        uchar i=0,j=0, g=0;
        delay(10);
    hang=layer;
        lie=x0;

        if(lie < 63)
         {
                setPM(0);

                set_YL( hang, lie);
            for(g = 0;g < width ; g++)
                        {
                          writedacm(bmp[g],1);
                        }

                set_YL( hang+1, lie+1);
                for(g = 16;g < 30;g++)
                        {
                          writedacm( bmp[g],1);
                        }
         }

else
{

   for(i=0;i<2*width;i++)
    {
        set_YL( hang, i);
        }

        setPM(1);
        for(g = 0;g < width ; g++)
                {
                  writedacm(bmp[g],1);
                }

         set_YL( hang+1, i);
         for(g = 16;g < 30;g++)
                {
                  writedacm( bmp[g],1);
                }
  }

}

#define welcome_hanzi 6
void disp_welcome(void)
{
        unsigned char cyc_counter;
        delay(10);
        for(cyc_counter=0; cyc_counter<5; cyc_counter++)
        {
                delay(10);
                DrawBmp(18+cyc_counter*chn_width,0,chn_width,chn_font+(cyc_counter+welcome_hanzi)*chn_width*2);
        delay(10);
        };

        disp_no = 0x00;
}

/**********************主函数*****************************/
main()
{
            init_lcd();
                chear();
                disp_welcome();
                while(1);
}

显示不正常,本来是显示“新乡安科电子”,“科少了下半部分”,“电”和“科”隔了一个字符,然后“子”显示不出来,是咋回事啊?

网友D:
跪求个多功能万年日历

网友E: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F:
1:程序有点乱,2:字符不是标准的16X16,请注意修改,这个效果是按照你的15X16的字符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程序有点乱,2:字符不是标准的16X16,请注意修改,这个效果是按照你的15X16的字符写的

哇塞,这几天有点忙,没有进论坛看这个帖子,没想到你给我搞好了,实在是太感谢你了,论坛里高手真多,并且很热心,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程序有点乱,2:字符不是标准的16X16,请注意修改,这个效果是按照你的15X16的字符写的

能给我分享你的源程序吗?大佬

网友G:
这种屏没有字库,每一个点的位置都是由程序的地址所决定。这种情况肯定是地址发送错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哇塞,这几天有点忙,没有进论坛看这个帖子,没想到你给我搞好了,实在是太感谢你了,论坛里高手真多,并 ...

拿去不谢!

12864 显示非标准15X16字符.rar

楼主:
里面只有HEX文件,没有看到程序代码?发错了?XZF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