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测试程序

楼主(2018-09-13):
我这有个以mcs-51为内核的MCU,我现在要对程序进行debug测试,比如我之前要测试uart模块,我就用指令mov SBUF #05H,给发送缓冲寄存器写个数据,编译好,然后我们有工程师在debussy写好的一个顶层TB程序,然后我打开,看看TXD信号波形有没有输出05H,00000101就行。是这么一套操作。这是发送端口
那现在我要测试接收端口RXD,写个自测程序,想的是把发送TXD P2.0和RXD p2.1串口直接连接起来,这样就等于自传自收,然后我在Debussy中看TXD和RXD的波形是不是一样就行了,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写这个程序,请大神指教一波,因为如果是在硬件中可以用导线把这两口串口连接就行。但我现在没硬件,都是软件的程序,这要怎么实现,怎么写程序呢

网友A:
软件测是没有意义的。直接P21=P20;

网友B:
    不是很明白“软件测试没有意义的”
    串口接收程序找个工程,复制,粘贴,能做测试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测是没有意义的。直接P21=P20;

因为是写在ASC文件里,那我用什么指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明白“软件测试没有意义的”
    串口接收程序找个工程,复制,粘贴,能做测试就可以

有没有什么指令是把两个串口相连

楼主:
我想了下,我理解错了,应该是写在testbench得verilog程序里,用verilog赋值assign RXD=TXD,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楼主:
我解决了,谢谢大家!
最后是在testbench的TOP里写assign port2 [1] = port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