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平衡小车是用51单片机好,还是stm32好?

楼主(2018-09-13):
单选投票, 共有 556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9.71% (54)
90.29% (502)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只要还是看你熟悉什么单片机,51的管脚配置简单,但是资源相对于stm32较少,虽然stm32很强大,但是你不会或是到时候管脚的地方编写不出来,岂不是一切都白费了,32的处理速度和计算都比c51优越很多,最终的选择还是在于你自己,还要看自己能干什么

网友B:
主要是看你对哪款单片机熟悉,51操作相比较于32写驱动的时候比较简单,理解也容易,网上有大量的成熟的可借鉴的代码。32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即使用HAL开发,遇到问题解决需要查阅数据手册浪费大量时间,但32的资源和主频比51多一些,看你个人选择。

网友C:
32功能更多,处理的速度也快的多,我们学校的普遍是用的32

网友D:
51的片内资源及引脚数太少了,而且运行速度还比较慢,不如32好实现

网友E:
32的功能更强大做平衡车最好选用32或DSP,这样更安全

网友F:
看你的能力与需求哦,

网友G:
51可能性能不够,单周期的可能也不行。以前做过一个四轮的平衡小车。蓝牙控制加lcd1602显示,6050的模块。用了一个12c5a60s2和89c52才勉强能工作。

网友H:
看你熟悉什么单片机,51的管脚配置简单,但是资源相对于stm32较少,虽然stm32很强大,但是你不会或是到时候管脚的地方编写不出来,岂不是一切都白费了,32的处理速度和计算都比c51优越很多,最终的选择还是在于你自己,还要看自己能干什

网友I:
主要看你熟悉哪一种,多多练习,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J:
51功能太简单了, 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K:
用51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L:
你的需求是什么?满足要求,51,STm32都好。

网友M:
从方便后期升级角度来分析的话,选择STM32好一些,代码资源,芯片性能都是STM32更强

网友N:
32好,资源丰富,功能强大,运行速度也快

网友O:
STM32性能要比51高很多

网友P:
32的话能接的模块更多,对于后面的开发有较大帮助

网友Q:
51够用的话,就用51

网友R:
stm32还是要学的,毕竟51性能太低,将来工作还是32用的多

网友S:
51的片内资源引脚数少,运行速度慢,不如32好实现,32的功能更强大做平衡车最好选用32或DSP,具体还是你的需求

网友T:
首先考虑对哪个使用熟悉,个人觉得32的要比51好些,51能接的模板比32的要少,而且运算速度和计数都比51快!

网友U:
51已经够用的时候 我就没必要用32了

网友V:
两个精通程度差不多肯定是stm32了,

网友W:
stm32还是要学的

网友X:
51不得行,端口太少太少了

网友Y:
51简单点,但是资源没有32多

网友Z:
stm32可扩展功能更多

网友AA:
32贵但好 51便宜但弱

网友AB:
建议用STM32,一家之言。

网友AC:
51和32可以说是各自有各自的优缺点,主要是看你项目中的需求。

网友AD:
32,便宜好用

网友AE:
stm32好,电机编码器AB相测速以及mpu6050陀螺仪用stm32比较好做

网友AF:
还是32好一点……?51感觉还是有局限

网友AG:
用51估计处理速度不够用哦

网友AH:
32功能更强大一点

网友AI:
朱要是看你能熟练的操纵两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一面,主要取决于自己;、

网友AJ:
我觉得51便宜,用最低成本做产品最好

网友AK:
推荐用32,功能更强大,资源更丰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吧

网友AL:
stm32,现在一般都用这个了,我的课设也是这个

网友AM:
支持一下,回复一个

网友AN:
还是stm32好

网友AO:
51性能我感觉完全够了,不是说32速度快就可以处理的更好,个人认为用51的比较简单,而且写出来的东西自己能够很快地理解,别人也能够看得明白

网友AP:
32好  后期开发以及添加新模块较好

网友AQ:
51增强版也可作平衡车的主控,不过得买块高频能稳得住的。

网友AR:
32速度快,扩展也方便

网友AS:
当然是32

网友AT:
看看自平衡小车需要什么,需要角度传感器来识别姿态来控制电机。正常使用PD算法就可以实现自平衡。 在这个系统中,偏差量是站立小车的倾斜角。而倾斜角反馈回来给单片机来控制pwm以控制电机。实际上这是很简单的,前提是控制的小车,对于控制精度要求并不高。要求站立的话,51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况且还有增强型的51单片机

网友AU:
如果单纯是平衡的话,51就可以了,32在于功能更强大,51会简单一点,用32做的话,还可以扩展到其他外设,所以,建议会用哪一款单片机就用哪一款单片机

网友AV:
个人建议32,51比较简单,但功能少,用32吧,现在基本都用32了

网友AW:
如果考虑价格原因51比较好,可以用汇编语言编程。如果不关心价格,STM32更适合驱动开发。

网友AX:
51的管脚配置比较简单,但是资源相对于stm32较少,最终的选择还是在于你自己,还要看自己能干什么,在我认为stm32还是比较强势一点的

网友AX:
51的管脚配置比较简单,但是资源相对于stm32较少,最终的选择还是在于你自己,还要看自己能干什么,在我认为stm32的应用能力比51强很多

网友AY:
感觉stm32更好

网友AZ:
各有优劣吧

网友BA(2018-10-13):
当然是32好啊

网友BB:
Stm32好过51单片机

网友BC:
还是看你熟悉什么单片机,51的管脚配置简单,但stm32资源比较多,但是怕你不会或是到时候管脚的地方编写不出来。32的处理速度和计算都比c51优越很多,最终的选择还是在于你自己,还要看自己能干什么

网友BD:
32速度快,后期扩展性强。有用过32的话就上,没的话就从51,基础。

网友BE(2019-05-06):
51性能太弱 ,32用起来也简单

网友BF:
我觉得51单片机足够了吧

网友BG:
32         STM32属于arm内核的一个版本,比传统的51单片机高级多了,有很多资源是51不具备的,如usb控制器。而且已经废除了机器周期什么的,速度不是51能比的。 STM32单片机程序都是模块化的,接口相对简单些,因为它自身带好多功能,工作速度也快。而51的自身功能少,需要外围元件多,要求对电子熟悉。 STM32互连型系列产品强化了音频性能,采用一个先进的锁相环机制,实现音频级别的I2S通信。结合USB主机或从机功能,STM32可以从外部存储器(U盘或MP3播放器)读取、解码和输出音频信号。  STM32 的运算速度大约是51单片机的几十倍吧,而且外围接口功能比51强大太多。

网友BH:
说实话一看到平衡车说是要51做还是32,自己觉得肯定是32占大多数的,因为32的很多方面都比51优越。当然这个也要看你熟悉哪种吧,要是都不熟悉32做起来的确也吃力。如果你对32又不熟悉,又对51的条件感到担心,那Arduino是不错的选择。因为网上也有很多用Arduino做平衡车的资料,这样就有很多的参考,做起来轻松多了。

网友BI:
都可以,我个人觉得32更好些。51感觉都有些过时了,抗干扰好似没有32好。

网友BJ:
51比较简单,还是51吧

网友BK:
肯定是STM32好啊

网友BL:
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对两款单片机的熟悉程度,相对来说51要较为简单,但是实现的功能比32要少,其实就是一个难度的问题,如果觉得实力足够,那么用32做要较为功能强大一些

网友BM:
两种都可以的,看你要求,32处理快一些

网友BN:
32位单片机在后续功能开发会方便一些

网友BO:
51比较成熟但相对来说比32要落后一些吧 总之32功能要比51强大一些

网友BP:
32的运行速度快  处理好

网友BQ:
我们学的是51,比较基础,不过32功能更强大,推荐32哦

网友BR:
导向性错误。
关键看你的设计构思、解决方案。这与用什么单片机无关!

网友BS(2019-06-05):
51简单,但是速度没32块,效果也没有他好,但是32比较难

网友BT:
应该是32吧

网友BU:
看看投票结果就应该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了

网友BV:
引用 网友A:
只要还是看你熟悉什么单片机,51的管脚配置简单,但是资源相对于stm32较少,虽然stm32很强大,但是你不会或 ...

看预算成本

网友BW:
51处理速度慢,针脚少(40个)

网友BW:
stm32处理速度快,如果要求不高用51

网友BX:
个人建议可以利用STM32做主控与此同时同时采用Keil为编译环境和陀螺仪MPU为传感器-测倾角以及加速度等以及一些算法控制电机,以此实现平衡的目的

网友BY:
绝对用stm32 如果其他高级别的DMA的51系列单片机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BZ:
32的一些模块也跟全,应用一些复杂的程序的话,建议32

网友CA:
51现有的资源没有32的多,而且配置的外设也是32比较强大。现在主流就是stm32做嵌入式的开发了

网友CB:
这也看你自己对两种东西熟悉程度吧都差不多的话  但推荐32功能更为强大

网友CC:
32比较好一点

网友CD:
32好用呀,32端口多,贴片的好用,面积小

网友CE:
51基础一点,32更强大更实用,性能好过51,用处更多,用32的还是多,还是学一个更先进的吧

网友CF:
我们学校基本上都是32

网友CG:
我觉得还是用32得比较好 我就是用得32

网友CH:
一般学习的是51 比较落后了

网友CI:
用stm32比较好,资源丰富

网友CJ:
51单片机容易学习

网友CK:
当然是32好啊,32具有丰富的定时器及外部中断,要做智能车的话肯定要涉及到多个中断处理及分时并行操作,如果仅用51的2个定时器和2个外部中断很明显有点不够。

网友AJ(2020-01-31):
51可以的话还是51把,毕竟简单。

网友CL:
各有各的优点, 主要是看你更熟悉哪款单片机,51学习比较简单,也容易理解,有大量的可借鉴的代码。但是STM32功能更多,处理的速度也快,方便将来升级和工作需求用,还是选择STM32

网友CM(2020-03-20):
51就可以完成小车的复杂功能,还容易上手。

网友CN:
我个人比较建议32,因为32的话功能多,处理速度也快,有很多功能都比51强大一点

网友CO:
选你更熟悉的,两者配置方式有些差别。如果是初学者的话,使用cubeMX配置定时器串口这些也挺简单的,而且32的资源和性能更强。jlink烧写方式也比51串口IAP方式方便很多。先模块化调通各个接口再整合。资料也不少,B站也有视频可以跟着学。

网友CO:
f103c8t6几块钱十来块,89C52多少?

网友CP:
51和stm32的价格差不多,但性能32要强太多

网友CQ:
32功能更多,处理的速度也快的多,资源更丰富。

网友CR:
两种都精通的情况下还是stm32,否则还是51吧

网友CS:
当然32会好一些写起来也简单一些,但如果你不是很会32建议你还是用51,毕竟51理解的更好.

网友CT:
只要有金钢钻,还怕揽不到瓷器活吗?给自多一点信心与压力,其他就不是个事

网友CU:
stm32与51比的话性能肯定更高,这玩意都可以跑dos了,51依我看来寿命更长,更抗造

网友CV:
32好,功能多

网友CW:
都可以实现,看你更熟悉哪一个,51的资源肯定够用,但是32对后期的升级有好处

网友CX:
用32吧,速度快,功能多,可以设计更完美,做成了容易商品化。51的话感觉最后越做越象试验品,玩具。

网友CY:
我觉得51的难于实现FOC,有高档的51 SilliconLab的,可是那个价格就太贵了,而且也未必比STM32的好多少,再说了STM32实现FOC磁场矢量控制的网上大把的有啊

网友CZ:
这个要看个人实力了,stm32在功能上肯定优于51单片机的,但是他的难度一点,如果是单片机新手建议出51单片机开始学,有了基础在过渡到stm32,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DA:
STC15系列,STC8A系列都能满足平衡车的要求,32虽然好,但51便宜好操作啊,何必杀鸡用牛刀呢?

网友DB:
stm32好,跟上时代的步伐

网友DC:
那款芯片的资源够就用那个的,也可用STM8,便宜的有义隆,松翰,合泰都 可以

网友DD(2020-04-28):
什么都是32好 就是有些复杂

网友DE:
看你对哪一个熟悉了,都是可以做的

网友CL:
对于你的项目,两者都可以很好地控制它。 如果需要在两台单片机之间进行选择,则需要考虑成本,设计简便性和技术支持以及可扩展性。

网友DF:
普通的51单片机运行速度较慢,特别是双数据指针,而STM32系列单片机最高工作频率可达72MHz;51单片机的任何器件只需要配置寄存器打开就可以进行编程,而STM32系列单片机则需要先打开对应的时钟; STM32的内部资源(寄存器和外设功能)较普通的51单片机都要多,基本上接近于计算机的CPU了。当然具体选用哪种还是要看你自己对哪种单片机更熟悉,掌握的更好。

网友DG:
产品开发不是要考虑综合性价比吗?
为什么明明很简单的应用,非得要用高成本的零部件?
很多开发都是可用51 的就可以了。够用就可以。

网友DH:
都没问题,看你熟悉程度

网友DI:
看你熟悉程度

网友DJ:
32吧,处理速度快,到时候你可能处理数据会有比较大的计算量

网友DK(2020-06-07):
32能好,性能够 功能多

网友DL:
32的功能更加全面,51用来搞一些简单的电路还行,比较复杂的话速度会比较慢

网友DM:
32吧,资源多

网友DN:
我用的目前是stm32

网友DO:
51比较简单一些,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DP:
主要看你偏向哪块,可以尝试两种锻炼下

网友DQ:
51管脚少程序体积不大;但32功能强大,对后续学习也有帮助。两者做小车的网上资料有很多,可以都看一看,控制原理都类似。

网友DR:
51单片机的端口少于32的,并且相关的资源和资料也没有32的多。学校一般也会教授32,自然也是有道理的。但是51也有优点啊,51的价格相对要便宜一些。所以选哪个主要看自身的需求,立足于需求去学习,既有方向也有动力。

网友DS:
32啊,我们做过,32的平衡性更好,现在主流都是32做的

网友DT:
如果需要后期加其他功能,肯定STM32好,性能更加强大

网友DU:
32,32的时钟相对于51来说要快上不少,针对于平衡小车的情况,对于实时性的要求比较高。而且32的内部资源较多,你不可能只是使用单片机驱动一个小车就完了,还需要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装,加个超声波避障、加个红外测距,加个语音模块。这些拓展功能是51所不能给你的

网友DV:
这就看你比较擅长那种单片机了,看你的实际需求,我个人比较喜欢32,资料多,功能强,运行速度快。

网友DW:
51单片机配置少且使用率高,建议用51的会好很多

网友DX:
最好选用32稳定性好

网友DY:
要看你熟悉那种单片机

网友DM:
熟悉什么用什么做就好了

网友DM:
一般是32比较好,资源多

网友DZ:
感觉51好点,51简单些,两轮平衡车51足够了

网友EA:
32功能更多,处理的速度也快的多,普遍是用的32

网友EB:
个人觉得32的好一点,用51的话代码确实是少,但是有些时候特别容易出BUG,用32的有利于后期添加功能

网友EC:
32的资源丰富处理能力强就拿mpu6050采集来说  51都会卡   更不要说再加什么

网友ED:
32的功能更强大

网友DC:
整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用什么芯片还用想么?

网友EE:
个人觉着STM32好

网友EF:
都可以  看你个人需要  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EG:
得根据你的需求判断了。只是简单的平衡小车,51就够了。但是你要添加的功能很多很丰富的话,就得上32

网友EG:
建议用stm32,io管脚资源丰富

网友EH:
当然是32了,二轮平衡涉及到PID,滤波等算法,加上陀螺仪,51是运算不了的

网友EI:
用 STM32 优点明显,开发周期短,已有很多接口接 陀罗传感器,电机控制 相关 库文件,而 开发调试工具 cubeMX,IDE STUDIO ,monitor 非常方便入手。 从成本来说,STM32单片机价格 虽不如 51, 开发人员的工时劳动也是很大的成本啊。由于接口方便,外围电路可能要比51 省。

网友EJ:
32快喔,资源也多

网友EK:
51已经有点过时了

网友EL:
都差不多

网友EM:
简单点的用51,如果功能复杂的就用32吧

网友EN:
51单片机的比较好 操作简单 容易上手 主要还是看自己熟悉哪个

网友EO:
51比较容易上手,32功能强大,当时迷宫小车用的51

网友EP:
根据需求来选择。

网友EF:
其实都没啥区别,两种单片机都可以做,看看你对智能车的性能有没有要求

网友EQ:
STM32处理速度快,性能更好

网友ER(2020-07-24):
主要差异在操作系统上吧。任务少,就控制个姿态,单片机性能够用。任务多,还是得上系统,只能STM32

网友ES:
熟悉哪个用哪个,喜欢那个用哪个,但stm32功能多,这个你只能自己看

网友ET:
初学用51会比较好,51配置简单,上手相对容易;有一定经验的就用32,32的处理和计算速度都优于51功能强大适用范围更广。

网友EU:
32的各种功能更多,处理的速度比51的更快,我们学校普遍是用的32

网友EV:
32的学到东西多

网友EW:
都可以,51控制比较简单效果一般,32控制复杂效果好。

网友EX:
stm32的好,因为stm32是32位的mcu。

网友EY:
stm32,并行功能强大

网友EZ:
看你对51和32的熟悉程度,熟悉哪个用哪个。但客观来说,还是32的功能更强大

网友FA:
51单片机的操作简单,但是功能较少,很有局限性,初学可以用,但是最好还是使用32,32的功能强大,虽然复杂一些,但能实现更多的功能,对以后学习更高级别的单片机很有好处。

网友FB:
建议用stm32

网友FC:
平衡小车还是有一定实时性和扩展性要求的,建议使用STM32,后期想扩展摄像头等等都可以。

网友FD(2020-10-08):
32功能更多,处理的速度也快的多

网友FE:
STM32是位单片机,具有MMU,可以上操作系统。51只是普通的8位单片机。
主频比普通单片机高很多,执行命令就快很多。以后扩展功能也方便。

网友FF:
肯定32好了,长远来说32可以完成更强大的功能

网友FG:
51单片机好

网友FH:
个人觉得32好,51是相对简单,但是32功能强大,花点时间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FI:
会用32肯定用32呀

网友FJ:
32好一点

网友FK:
那肯定是STM32好啊,处理速度快,资源多。

网友FL:
建议32,功能强大,满足要求

网友FM:
STM32主频高,外设丰富,有PWM、AD、DA这些常用外设,而51单片机速度较慢,而且很多外设都要外接,用起来不方便。
最重要的是STM32很热门,网上想找资料很方便,自学起来也十分轻松。

网友FN:
当然是32,各种运算51处理很吃力

网友CL:
两轮平衡车的控制可能会非常复杂,如果需要设计高级功能,则可能需要考虑STM32,如果只需要基本功能,那么51系列单片机应该是令人满意的。

网友FO:
虽然是51钟爱者,但是不得不承认51的程序执行速率还是不行,有的时候连个12864都刷新不明白

网友FP:
摘要   两轮自平衡小车具有体积小、结构简单、运动灵活的特点,适用于狭小和危险的工作空间,在安防和军事上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两轮自平衡小车是一种两轮左右平衡布置的,像传统倒立摆一样,本身是一种自然不稳定体,其动力学方程具有多变量、非线性、强耦合、时变、参数不确定性等特性,需要施加强有力的控制手段才能使其保持平衡。  本作品采用STM32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用一个陀螺仪传感器来检测车的状态,通过dvr8800控制小车两个电机,来使小车保持平衡状态,通过2.4G模块无线通讯进行遥控来控制小车运行状态。

网友FQ:
如果做两轮平衡小车51单片机就足够了,成本会低很多,做电子相关的满足条件情况下先考虑价格

网友FR:
现在大多的是使用32的

网友FS(2020-12-09):
用51的stc8就可以了,而且便宜。
stm32还有好多内存都浪费了。

网友FT:
我用fpga实现,哈哈

网友FT:
现在已经有增强版的51了,adc,dac,pwm都有,ram,rom也比较大,如果是传统的89C51,那就算了吧

网友FU:
具体还要看你的需求,如果你的需求51单片机可以满足,那么用51相对简单很多,32的话需要你比较熟悉芯片的各种外设使用才比较好上手使用。

网友FV:
51为8位单片机,stm是32位,简单实现平衡的话,51也是可以的,只是运算速度和扩展功能缺乏,如果想实现性能较好的平衡,建议stm32

网友FW:
我觉得32比较好,因为51的部分功能是没有32好的,个人介意写两轮平衡小车用32写。

网友FX:
stm32好,如果你是有时间限制,选择stm32更合适,开源项目多,性能又好。想如果选择51,也是可以的,遇的问题会更多,花得时间会更多,但是更能得到锻炼,如果你用51做出来的效果和说32一样,那你就是大佬。

网友FX:
我认为stm32吧。主要还是要看需求。如果你是时间有限,不妨选择32,网上开源得项目也多,单片机得性能好,成本也不贵。平衡车也可以用51做,更加考验你的能力,花得时间要多一些,比起32,很明显,51的性能弱很多,但是你做出的51平衡车的效果和32一样,那你就是大佬了

网友FY:
STM32,这个用得比较多。。。

网友FZ(2021-01-22):
STM32处理速度快,反馈时间更短,有点类似新手机和旧手机的反应速度不同

网友GA:
51的管脚配置简单,但是资源相对于stm32较少,虽然stm32很强大,51操作相比较于32写驱动的时候比较简单,理解也容易,网上有大量的成熟的可借鉴的代码。

网友GB:
STM32的各种方面都相对强大,但是不容易搞懂。。。
51比较便宜,比较常见,但速度太慢,许多方面都没有STM32好,之前用它做失败过。。。
个人建议用STM32。。。

网友GC:
51需要自己处理的功能很多,还需要额外的外设;
32主频高,外设丰富,可以节省很多开销和繁琐的外设电路,开发效率高;
如果是要体验DIY的乐趣,到时可以试一试51,51能搞定,32会更简单;

网友GD:
不用考虑了,STM32。优点很多人都说过,基本上这玩意儿就是小型的计算机。51是历史悠久的片子,8位机和32位机而言,两者无法相提并论的。

网友GE:
32外设多 可扩展性就大,无线调参,高速控制,而且32资源也多啊

网友GF:
32浪费了

网友GG:
32就是进阶的51,看自己选择

网友GH(2021-03-23):
STM32比较强大,适合做东西,51只是用于学习使用。

网友GI:
MCU不應該以好壞分之,只有是否合適。

网友GJ:
感觉差不多啊,两个都能做出来

网友GK(2021-04-24):
主要看你的目的吧,如果只是为了把项目做出来,那我觉得51就够了,虽然性能比32稍差,但完全可以实现而且能耗较低,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是想借助这个项目更深入的学东西的话,可以选择32,32性能,资源更强大,学到的东西在以后用到的更多一点

网友EQ(2021-07-14):
差不多都一样的MCU

网友GL:
用STM32 性能强。

网友GM:
肯定是32啊,一般做设计的话用32的会比51高很多分

网友FS:
STM32是一些高难度算法才考虑 使用的。
最近全球芯片一顿乱涨,如果你要做批量产品,能用STC就不要用STM。

网友GN:
个人认为是32

网友GO:
32吧,主要是资源丰富,在运行速度上是要比51快的

网友GP:
stm32比较有优势

网友GQ(2022-02-04):
这问题,我觉得问的有点那个啥,用哪个不行?两个都行,要综合考虑吧,比如说难易程度,价格成本,仓库储量,多方面考虑。有哪个用哪个,想用哪个用哪个。

网友GR(2023-07-20):
可以用STC32G(同频下速度与M0相当,有硬件整数运算库)或STC32F(带硬件浮点库)。

网友GS:
32单片机好用很多

网友GT:
stm32功能多而且网上的资料更多,我支持stm32

网友GU:
51可以做但是调参特别难受

网友GV(2023-08-30):
可以用增强版的51如STC,性价比高。STM32价格太贵了,如果不介意成本,优选STM32,毕竟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