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按键控制单片机流水灯的暂停和启动问题

楼主(2018-09-13):
问题详见程序的注释语句
#include "reg51.h"                      /*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_t;        /*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_t;

#define LED P2
/**************端口定义************************************************/
sbit Key_A=P3^1;           //开始
sbit Key_B=P3^2;           //停止
/*********变量定义******************************************/
int8_t Start=0;
int8_t Stop=0;

void delay( int8_t );
void LSD  ( )       ;
void delay( int16_t i )
{

        while ( i-- );

}

void Key_Scan(  )
{

           if(Key_A==0)                  //检测开始按键
           delay(500);
           if(Key_A==0)
           {
               Start++;
                   while(!Key_A);
           }

                              if(Key_B==0)                  //检测停止按键
           delay(500);
           if(Key_B==0)
           {
               Stop++;
                   while(!Key_B);
           }

           if(Start>1)
           Start=0;
           if(Stop>1)
           Stop=0;
}

void LSD ( )
{
           int8_t i=0;
            int8_t LED_Last=0;

            LED=0xfF;
                for(i=0;i<=7;i++)
                {
                    LED=LED<<1;
                //        LED_Last=LED;

                        delay(50000);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can();
           if(Start)
           {
         while(1)
         {
             LSD();

                  Key_Scan();
                  if(Stop==1)//无法通过stop这个变量//跳出内层循环,这个是怎么回事?
                  {
                    Start=0;
LED=0xff;
                        break;
                  }
}

         }

        }
}

网友A:
我在板子上试验了你的程序。
第一:首次按下K1,灯只循环一次就自动停止了。
第二:是可以退出循环的——机器运行时间极短,你按下键时,跳出循环的判断语句早执行过了,当然就出不来了,我说可以出来,是一直按着键,当灯亮完最后一个后,这些语句就执行到了,就退出来了。
建议:这种需要分时控制的程序,最好用外部中断,随时都可以打断灯的开关。

在你的程序基础上,我修改了一下:
#include "reg51.h"                      /*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_t;        /*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_t;

#define LED P2
/**************端口定义************************************************/
sbit Key_B=P3^3;           //外部中断1,HC6800-ES-V2.0板子是独立按键K4键
/*********变量定义******************************************/
bit Start=0;

void IntConfiguration()//外部中断设置子函数
{
        IT1=1;
        EX1=1;
        EA=1;
}

void delay( int16_t i )
{

        while ( i-- );

}

void LSD ( )
{
           int8_t i=0;
            int8_t LED_Last=0;

            LED=0xfF;
                for(i=0;i<=7;i++)
                {
                    LED=LED<<1;
                //        LED_Last=LED;

                        delay(50000);
                }
}

void main()
{
        IntConfiguration();
        while(1)
                {
                        while (Start)
                        {
                                LSD ( );
                        }
                        LED=0xff;
        }
}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外部中断1的中断服务函数
{
        delay(50000);
        Start=~Start;
        IE0=0;
}
这样,只用一个键,就可以启停灯的亮灭了。k4键按奇数次,灯就亮,按偶数次灯就灭。

网友A:
如果你想在任何时候按下偶数次键,灯就立即灭,程序是这样的:
#include "reg51.h"                      /*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_t;        /*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_t;

#define LED P2
/**************端口定义************************************************/
sbit Key_B=P3^3;           //停止
/*********变量定义******************************************/
bit Start=0;
int8_t i=0;

void IntConfiguration()//外部中断设置子函数
{
        IT1=1;
        EX1=1;
        EA=1;
}

void delay( int16_t i )
{

        while ( i-- );

}

void main()
{
        IntConfiguration();
        while(1)
                {
                        while (Start)
                        {
                                i++;
                                if (i==8)
                                {
                                        i=0;
                                        LED=0xff;
                                        delay(50000);
                                }
                                LED=LED<<1;
                                delay(50000);
                        }
        }
}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外部中断1的中断服务函数
{
        delay(50000);
        Start=~Start;
        LED=0xfF;
        i=0;
if (Start==1)
        {LED=LED<<1;
        delay(50000);}
        IE0=0;
}

网友B(2021-01-15):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在任何时候按下偶数次键,灯就立即灭,程序是这样的:
#include "reg51.h"                       ...

请问最后的IE0=0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用两个按键控制单片机流水灯的暂停和启动
#include "reg51.h"                      /*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_t;        /*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_t;

#define LED P2
/**************端口定义************************************************/
sbit Key_A=P3^1;           //开始
sbit Key_B=P3^2;           //停止
/*********变量定义******************************************/
bit Start=0;
bit sign=0;
int16_t count,count1;

void Key_Scan()
{
        if(Key_A==0||Key_B==0)//检测按键
        {
                if(++count1>=250 && sign==0)//检测开始按键
                {
                        sign=1;
                        if(Key_A==0)Start=1; //开始
                        if(Key_B==0)Start=0; //停止
                }
        }
        else
        {
                sign=0;
                count1=0;
        }
}

void main()
{
        LED=0xfe;
        while(1)
        {
                Key_Scan();
                if(Start)
                {
                        count++;
                        if(count>=10000)
                        {
                                count=0;
                                LED=LED<<1|0x01;
                                if(LED==0xff)
                                        LED=0xfe;
                        }
                }
        }
}

网友D:
挑不出循环可以用中断,或者sk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