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坏彩灯控制电路设计-数电课程设计论文

楼主(2018-09-13):
循坏彩灯控制电路设计

摘要

本次电路设计利用555定时器、计数器等设计LED彩灯控制电路。通过按键实现如下循环特性:当按键没有按下时8个彩灯交叉循环点亮;即在前四秒第1、3、5、7盏灯依次点亮、后四秒内8、6、4、2盏灯依次点亮,而当按键按下一次后(按下两次等效于没有按下),实现8盏灯依次循环点亮(产生灯光追逐音乐、活跃气氛的效果),并设计成同步电路模式。

用555定时器设计的多谐振荡器来提供时序脉冲,其优点是在接通电源之后就可以产生一定频率和一定幅值矩形波的自激振荡器,而不需要再外加输入信号。之后脉冲信号输入到计数器,同时将计数器输出端QC、QB、QA接到译码器的输入端,当译码器输出电平为低电平时,与其相连接的LED会变亮。LED 采用共阳极连接,并串.上500Ω的电阻。电路由按键SPST_ NC_ SB控制,使彩灯进入到不同的循环模式。

电路图连接好后,经Multisim软件调试测试,电路可以实现设计要求,即实现从题中要求的交叉循环显示和音乐序列的循环显示。整体电路采用同步电路模式,采用TTL集成电路,电压Vec均为5V。运用了所学的555定时器、译码

器、计数器与逻辑门电路等相应的电路器件,提高了对于数字电子技术这门专业基础课的认识与理解,在实践中发现不足,努力改正,提高了我自学、创新等能力,同时我们也掌握了相应设计电子电路的能力,有利于今后对于专业课程的学习。

关键词: 多谐振荡器(LM555CM),顺序脉冲发生电路,              计数器,译
码器彩灯,循环控制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设计背景

1.2  课程设计目的

1.3  课程设计要求

1.4  元器件清单

第二章  电路原理概诉

2.1  555定时器

2.2  多谐振荡器

2.3  顺序脉冲发生器

2.4  计数器(74LS161) 和译码器(74LS138) 的逻辑功能

2.5  彩灯循环系统

第三章  各功能块电路图

3.1  电路组成框图

3.2  多谐振荡器

3.3  顺序脉冲发生电路

3.4  彩灯循坏电路

3.5  仿真电路总图

结论

致谢

参考文献

第1章  绪论 1.1  课题设计背景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是一门重要的实践性技术基础课程,开设本课程的在于使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大纲规定的实验任务。开发我们分析问题或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严谨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刻苦钻研、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开拓精神以及遵守纪律团结合作和爱护公物的优良品质。 近年来,由于集成电路的迅速发展,使得数字逻辑电路的设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设计中很多的使用中规模集成电路,不仅可以减少电路组件的数目。使电路简化。而且能提高电路的可靠性,降低成本。因此集成电路来实现现更多更复杂的器械前景成为必然。

  现代生活中,彩灯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装饰品,它不仅能美化环境,渲染气氛,还可用于娱乐场所和电子玩具中。绝大多数的彩灯控制电路都是用数字电路来实现的,例如,用中规模集成电路实现彩灯控制器主要用计数器,译码器,分配器和移位寄存器关等集成。

流水灯是一串按一定的规律像流水一样连续闪亮的灯的组合,流水灯控制是可编程控制器的一个应用,其控制思想在工业控制技术领域也同样适用。流水灯控制可用多种方法实现,如单片机I/0口控制,双向位移寄存器控制,计数器循环控制等,本次选用计数器和译码器做控制电路,其脉冲产生由555定时器构成 的多谐振荡器构成,再通过三线八线译码器输出给发光二极管,实现了所需要的功能。

1.2  课程设计目的

1) 巩固和加强《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理论知识;

2) 掌握电子电路的一般设计方法,了解电子产品研制开发过程;

3) 掌握电子电路安装和调试及故障排除方法,学会用Multisim软件对进行电路仿真操作;

4) 通过查阅手册和文献资料,提升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 培养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

1.3  课程设计要求

1) 提出设计方案;要根据指导教师布置的课题,学会找参考书籍、查阅手册、图表和文献资料等。通过独立思考,深入钻研有关问题,学会自己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

2) 通过实际电路方案的分析比较、设计计算、元件选取、安装调试等环节,初步掌握简单实用电路的分析方法和工程设计方法;

3) 学习电子设计自动化EDA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工具Multisim并设计电路图,功能仿真;

4) 掌握常用仪器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学会简单电路的实验澗试和整机指标测试方法,提高动手能力,能在教师指导下,完成课程任务。按任务要求,设计电路,计算参数,选择元器件。根据所没计的电路和所选择的元器件制板,焊接安装电路,并按照调试步骤进行调试。逐步排除故障最终达到设计要求;

5) 撰写设计报告, 写出设计与制作的全过程,附上有关资料和图纸及心得体会了解与课题有关的电子线路以及元器件工程技术规范。

6) 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科学态度。通过课程设计实践,逐步建立正确的生产观念、工程观念和全局观点;

7) 利用555定时器、计数器等设计LED彩灯控制电路。要求有原理电路、EDA仿真和实际电路;

8) 彩灯循环控制的功能要求为:通过按键实现如下循环特性,当按键没有按下时8个彩灯交叉循环点亮,即在前四秒内第1.3、5、7盏灯依次点亮,后四秒内8、6、4、2盏灯依次点亮,而当按键按下一次后(按下两次等效于没有按下),实现8盏灯依次循环点亮(产生灯光追逐音乐、活跃气氛的效果);

9) 要求设计成同步电路模式;

10) 参考器件: 该电路可由555定时器、同步4位二进制计数器74HC161,3线-8线译码器/分配器74HC138等组成。也可由学生自行选择器件。

第2章  电路设计仿真
2.1  电路设计框架

2.2 所需元器件清单

型号

名称

数量

555定时器(lm55cm)

脉冲信号发生器

1

74LS161D

16进制加法计数器

1

74LS138N

3线—8线译码器

2

74LS08D

四2输入与非门

2

LED

发光二极管

8

SPST_NC_SB

按钮

1

电容

2(1μF、10nF)

电阻

3(500Ω、442KΩ500KΩ)

2.3  电路仿真模拟

第3章  各功能模块概述3.1  多谐振荡电路

多谐振荡电路仿真

图示1

产生信号脉冲的方法很多,这里选用的是多谐振荡器。它可以在接通电源后产生一定频率和一定幅值的矩形波,用作脉冲信号源。由于555定时器内部的比较器灵敏度较高,而目采用差分电路行式,用5555定时器组成的多谐振荡器振荡频率手电源电压和温度变化的影响很小,使产生的波形更稳定,所以我们选用555定时器组成多谐振荡器。接通电源后,电容C1被充电,当Vc上升到2/3Vec时,使Vo为低电平,同时555定时器内部的放电三极管T导通,此时电容C1通过R2和三极管放电,Vc下降。当Vc下降到1/3Vcc时,Vo翻转为高电平。电容C1放电所需时间为T2=R2*C1*1 n2≈0.7R2*C1当放电结束是,T截止,Vcc通过R1、R2及电容C1充电,Vc由1/3Vcc上升到2/3Vcc所需时间,即为电容C1充电所需时间为T1=(R1+R2)*Cl*1n2≈0.7(R1+R2)*C1当Ve上升到2/3Vcc时,电路又翻转为低电平。如此周而复始,于是,在电路的输出端就得到一个周明性的矩形波。T=(R1+2R2)*C1*1n2≈0. 7 (R1+2R2)*C1电容C2取10nF,将电源Vec中杂质成分滤除,起到抗干扰作用。

  考虑到彩灯循环点亮的时间要求,故设计出多谐振荡器的振荡周期为1s,即振荡频率为1Hz。由于T=(R1+2R2)*C1*1n2≈0. 7(R1+2R2)*C1=1s,取C1=lμ F,可得R1+2R2=1442 kQ,取R1=442kQ,R2=500k∩。占空比q=( R1+R2)/ (R1+2R2) ≈0.65,将各原件按照电路图所示与555定时器相连接,即得到所需多谐振荡器,从而产生脉冲信号。

3.11 555定时器

555定时器是由比较器C1和C2,基本RS触发器和集电极开路的放电三极管T三部分组成。Ve是比较器C1的输入端,Va是比较器C2的输入端。C,和C的参考电压Vn和Vx由Va经三个五千欧电阻分压给出。在控制电压输入端Vo悬空时,Vn=2/3Vc, Vn=1/3Vcc. 如果Vo外接固定电压,则Vm=Ve,V=1/2Voo ,R是置零输入端。只要在R端加上低电平,输出端Vo便立即被置成低电平,不受其他输入端状态的影响。正常工作时必须使R处于高电平。

555定时器是一种中规模集成电路,只要在外部配上适当阻容元件,就可以方便地构成脉冲产生和整形电路。

3.12 RC积分电路

积分电路的电路图如图2所示。当R>>1/ωC 时, 。所以

  可见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的积分。注意:上述积分关系必须满足R>>1/ωC的条件

所谓RC(Resistance-Capacitance Circuits)电路,就是电阻R和电容C组成的一种分压电路。如下图所示,输入电压加于RC串联电路两端,输出电压取自于电阻R或电容C。由于电容的特殊性质,对下图(a)和(b)不同的输出电压取法,呈现出不同的频率特性。由此RC电路在电子电路中作为信号的一种传输电路,根据需要的不同,在电路中实现了耦合、相移、滤波等功能,

3.2  顺序脉冲发生电路

顺序脉冲发生电路仿真

图示 2

在设计中需要系统按照事先规定的顺序进行一-系列的操作。这就要求统的控制部分能给出- ~组 在时间上有-定先后顺序的脉冲信号,再用这组脉冲形成所需要的各种控制信号。顺序脉冲发生器就是用来产生这样一组顺序脉冲的电路。

本题采用计数器和译码器组合成顺序脉冲发生器, 用4位同步二进制计数器74LS161和3线一8线译码器74LS138构成顺序脉冲发生器电路。以74LS161的低3位输出QC、QB、QA作为74LS138的3位输入信号。

由74LS161的功能表可知,为使电路工作在计数状态,LOAD、 CLR、ENP 和ENT均应接高电平。由于它的低3位触发器是按八进制计数器连接的,所以在连接输入CLK信号的情况下,QC QB QA的状态将按000一直到111的顺序反复循环,并在译码器输出端依次输出YO’至Y7’的顺序脉冲。

按照题目要求,通过按键实现如下循环特性,当按键没有按下时8个彩灯交叉循环点亮,即在前四秒内第1、3、5、7盏灯依次点亮,后四秒内8、6、4、2盏灯依次点亮,而当按键按下一次后(按下两次等效于没有按下),实现8盏灯依次循环点亮(产生灯光追逐音乐、活跃气氛的效果)。可知,当按键没有按下时,74LS138(U2)工作,此时,74LS138 (U5)不工作,则输出电平均为高电平,将74LS138(U2)输出端的依次与74LS138 (U5)输出端的Y0' Y2' Y4' Y6' Y7’Y5'Y3’Y1'做与运算,后分别连接到对应的LED的阴极上。此时做与运算对74LS138(U2)输出的电平无影响,此时,在前四秒内第1、3、5、7盏灯依次点亮,后四秒内8、6、4、2盏灯依次点亮。当按键按下之后,同理可知,LED的亮与灭由74LS138 (U5) 输出端的电压决定。译码器的输入端CBA由000变化到111的过程中,输出端只有一端输出低电平,此时对应连接的LED会亮。由多谐振荡器输入脉冲信号,计数器工作,其输出端QC、QB、QA 的依次累加,是译码器的输出端依次变为低电平,从而实现了LED的循环闪烁。

例如,当74LS138(U2)工作时,计数器的输出端QC、QB、 QA 为000时,则译码器的输入端CBA也为000,此时Y0'低电平,由于另一个译码器未工作,则其输出端输出均为高电平,求与运算,不影响对LED的控制,此时LED1亮,当下一个时序脉冲输入到计数器是,则QC、 QB、 QA变为001,从而使LED3亮,其余不亮,以此类推,实现循环。

3.21计数器(74LS161)

1)74LS161是常用的4位二进制可预置的同步加法计数器, 从74LS161功能表功能表中可以知道,当清零端CLR=“O”,计数器输出QD、QC、QB、QA立即为全“O”,这个时候为异步复位功能。当CLR=“1”且LOAD=“O”时,在CLK信号上升沿作用后,74LS161输出端QD、QC、QB、QA的状态分别与并行数据输入端D,C,B,A的状态一样,为同步置数功能。而只有当CLR=LOAD=ENP=ENT=“1”、CLK脉冲上升沿作用后,计数器加1. 74LS161 还有一一个进位输出端RCO。合理应用计数器的清零功能和置数功能,一片 74LS161可以组成16进制以下的任意进制分频器。

3.22译码器(74LS138)

2)译码器(74LS138) 是常用的3线一8线译码器,74LS138有三个附加的控制端,当输入为高电平(G1=1), 译码器处于工作状态。否则,译码器被禁止,所有的输出端被封锁在高电平。这三个控制端也叫做“片选”输入端,利用片选的作用可以将多篇连接起来以扩展译码器的功能。带控制输入端的译码器又是一个完整的数据分配器。74LS138为3线-8线译码器,共有54/745138 和54/74LS138两种线路结构型式,其工作原理如下:当一个选 通端(G1 )为高电平,另两个选通端(/(G2A)和/(G2B))为低电平时,可将地址端(A、B、C)的二进制编码在一个对应的输出端以低电平译出。利用G1、/(G2A)和/(G2B)可级联扩展成24线译码器;若外接一个反相器还可级联扩展成32线译码器。若将选通端中的一个作为数据输入端时, 74LS138还可作数据分配器。

3.3  彩灯循坏电路

彩灯循环电路仿真

图示 3

彩灯循环系统是整个设计的最后的显示部分,也是最直观明显的显示设计成果的关键。将顺序脉冲发生器产生的顺序脉冲加到彩灯,上之后,可以使彩灯产生循环闪烁的效果。 8个LED采用共阳极接法,输入电压为5V,并串联500日,作为保护电阻使用,以免LED的电压过大。所以在使用LED时,要接上拉或下拉电阻,选一个适中的,这是要根据发光二极管正向内阻,发光二极管正向电压降、正常工作电流决定的。发光二极管正向压降为1.66V,正常工作电流为5mA,当选择500Q电阻。发光二极管正向内阻为1. 66V/5mA=3320,而5* {332/ (332+500)}≈1. 995V>1. 66V,发光二极管会发光。如图11所示,二极管两端电压也会稳定在1.66V (阈值电压)。此时,当译码器输出端输出为低电平时,对应的LED就会变亮,在下一-次脉冲来临之前,将一直保持。当进入到下一次脉冲时,译码器的另一个输出端变为低电平,此时另一个LED会变亮,如此循环。

3.31 四二输入与门74LS08D

74LS08D图示 4

其真值表如图所示:

结论

电路进行仿真模拟,每间隔1s,LED变换-一次,如此循环闪烁。与多谐振荡器的振荡周期一致,符合预期。当按键没有按下时8个彩灯交叉循环点亮,即在前四秒内第1、3、5、7盏灯依次,后四秒内8、6、4、2盏灯依次点亮,而当按键按下一次后(按下两次等效于没有按下),实现8盏灯依次循环点亮(产生灯光追逐音乐、活跃气氛的效果)。采用同步电路模式,运用相应的芯片,基本实现了彩灯循环闪烁的功能。当多谐振荡器产生时序脉冲信号时,计数器被触发会产生顺序脉冲信号,彩灯的状态也会随着脉冲信号的改变而改变。

本次课程设计是彩灯循环控制电路的设计。我们按照老师提示和题目要求,运用555计时器构成多谐振荡器来产生脉冲信号,由计数器和译码器对产生顺序脉冲,最后来驱动LED,实现了彩灯的循环闪烁。采用的方法简单易行,便于理解,成本较低。但我们也意识到方法太过单-,能实现的功能十分有限。其实,对于实现同一功能,我们会有不同的选择,本题设计时,彩灯与彩灯之间的显示时间间隔还可以通过改变信号的频率来改变,当然,也可以采用分频器进行设计。简洁也就是我们所希望做到的设计风格。在使用Multisim做仿真时,用555多谐振荡电路产生的脉冲信号太慢。开始一直以为是连线或者参数选择错误,检查验证了很多遍,后来通过上网查阅资料才知道Multisim10的传递函数普遍偏慢,无法产生预想的脉冲频率,故用电压脉冲方波信号代替。总电路图画好后还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在不断的思考和改善电路后,终于得出预想的结果。在这过程中,我学到了如何利用Multisim等学习软件实现数字电路的设计仿真。

致谢

从电路图的设计、实现、仿真到实验报告,我们都有自己的努力,在这短短的几天内,从课本理论知识到实际的理解,从题目中的简单计算到设计运用中的精心推敲,我们把数电知识的学习上升了一个层次,真正赋予了这门课程实际意义与价值。我们充分认识到理论结合实际的重要性,在设计过程中,我们依然会遇到一些难题,这暴露了我们理论知识掌握不够全面的弱点。于是,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及时回归理论,向书本和网络求教,这种互为补充的过程帮助我们发现不足,完善自己的只是构架,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并行的意义。希望这次设计实践是一次全新的开始,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提高创新意识,发散创新思维,在专业方面做得更好。

网友A(2019-12-10):
这个循环灯的功能怎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