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sap驱动和软件 USB转TTL小板驱动+测试软件下载

楼主(2018-09-13):
给新手分享一个  最小系统的资料   可以自己去 焊接锻炼一下哈

stc单片机下载说明:
1.安装USB驱动,安装驱动前小板不要插USB口;
2.用杜邦线连接小板和目标板,TX接RX,RX接TX,GND接地,5V或3.3V接VCC(目标板另外供电不用接),小板插上USB口;
3.STC软件里面设置好型号,打开程序文件(HEX或BIN),设置好COM口(根据设备管理器);
4.点击“下载”,打开目标板的电源开关;如果小板给目标板供电而且不通过开关,点击“下载后”,再插上5V或3.3V杜邦线到目标板VCC。

USB转TTL小板驱动+测试软件:
1.不插USB,安装USB驱动;
2.用跳帽或杜邦线短接TXD和RXD,小板插进USB口,根据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的COM号码选择COM口;
3.打开“USB-TTL测试工具”,根据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的COM口选择COM口号,点击"Start"自动测试,显示OK说明功能OK;
4.串口调试器点击“打开串口”,点击"发送",能接收到说明功能OK。

此款STC单片机下载器不仅具备了自动冷启电源输出功能,而且可以自动识别STC 下载命令数据,作为USB 转串口使用,不影响正常的串口通讯调试。自动冷启电源功能使 STC 单片机下载程序变得非常方便, 此功能的问世让 STC单片机的学习开发者不再为下载程序反复掉电上电而苦恼,大大节省开发时间。除此之外,此款增强型的下载器为了方便适应STC 单片机LE 系列,超强兼容了3.3V/5V 系统。

  自动识别 STC下载命令数据,可以作为 USB转TTL串口使用,不影响正常的串口通讯调试;
  具备了自动冷启电源输出功能,下载程序时无需断电再上电;
  最高波特率支持到 115200,完美下载;
  支持3.3V 和5V单片机系统的供电以及下载;
  500MA自恢复保险,用心呵护电脑主板;
  外壳上印有接口定义,不用为不知道接口定义而苦恼;
产品应用范围:
1、  USB转 TTL电平的串口通信;
2、  STC系列单片机程序下载;
3、  用于 TTL电平的设备接口的升级等

楼主:
两个是一样的   下载一个就行

网友A:
最小系统没有原理图?

网友B(2018-12-13):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C(2023-12-30):
谢谢楼主,我51单片机usb口坏了  用你的办法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