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系统的加热组件工作中运用PLL

楼主(2018-09-13):
1.Output in NO mode means
- the output controls a heat element
输出控制一个加热元件
- if the temperature is reached, the heat element will be switched off
当温度达到了25度,那么加热元件关闭
- the regulation is controlled by a PLL
这里的这个PLL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PID算法
- temperature stability shall be better than ±0.2K
温度的稳定性要优于0.2K,这里的精度要求可以用软件算法实现吗?                                                                                                    如果我前面用的是NTC 10K 1%,有影响吗

2.Output in NC mode means
- the output controls a fan to prevent over temperature
启动风扇防止过热
- if the temperature is reached, the fan will be switched on- the regulation is only on off. No PLL
- temperature stability (Hysteresis) shall be better than ±1K
启停延时滞后小于一度

3.这些加热组件是外部供电,加热片是5V3A或者是24V2A的,由单片机控制的工作开关,那要怎么实现呢,是用光耦和可控硅吗?继电器呢?
完全没有硬件设计经验,毕设做的有点吃力,谢谢大家的帮助了

网友A:
这里的这个PLL意思是,锁相环 ,利用PWM调节器的软件锁相环是一种反馈控制电路。

温度的稳定性要优于0.2K,这里的K是温度,叫做开尔文温度(Kelvin)。
换算公式:K=℃+273.15,K是热力学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这个PLL意思是,锁相环 ,利用PWM调节器的软件锁相环是一种反馈控制电路。

温度的稳定性要优于0.2 ...

谢谢你,可是这个锁相环我百度了一下感觉是对高频的调节同步呀,和这个控制有什么关系呀。
那个K什么的,其实和摄氏度是一样看的,加上一个273呀,和精度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我找一下

好的

网友C:
PLL用于锁定输入和输出信号的频率和相位,所以用光耦加上可控硅来控制比较可靠。

网友D:
普通电加温装置是根据传感器得到的电参数经处理后控制加热器的开关达到控制温度的目的。但是如果对控制温度的精度要求高,加热器的开关在温控点附近就会频繁动作。所以这个开关使用继电器显然不合适。一般用电子开关,如可控硅,三极管、MOS管等。如果用单片机作为核心控制器件,输出PWM信号,根据传感器得到的电参数调整占空比驱动电子开关,可以得到很高的控制精度。这里的PLL应该是指从电-热-电的闭合环路,未必专指频率锁相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电加温装置是根据传感器得到的电参数经处理后控制加热器的开关达到控制温度的目的。但是如果对控制温度 ...

感谢!谢谢指点很是受益。讲的很有道理,然后的确就是用AVR单片机作为核心控制的器件。那通过pwm引脚输出信号还是要配合可控硅来实现的对吧?第二个问题我询问过导师了他的回答在这,
Yes , it is a PID
but not with analog output switching the heater analog on and off
means the voltadge at heater can be 1,2,3,4,5,V depending on the requirement of regulation

The heater can oly switche on of off and the frequence of switching regulates the energy

low frequence with long off time is low heating
high frequence with short off time is high heating
enegyup to constant on
大概的意思就是它也要是pid控制,但是是通过调整开关频率来控制加热组件,而不是单纯的控制开合。你说的电热电的闭合环路也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多谢你了,有不懂得还能再问您吗?

网友E:
PLL 是锁相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谢谢指点很是受益。讲的很有道理,然后的确就是用AVR单片机作为核心控制的器件。那通过pwm引脚输出 ...

如果脉冲宽度是固定的,在特定的时间内脉冲出现的次数越多就是频率越高,占空比就越低,这与用PWM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改变平均值。如果需要可以给你一个实际应用中的PWM控温程序参考。

楼主:
感觉不是,导师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F:
可以参考《stc系列单片机项目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版

网友G:
新人 报道  学习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参考《stc系列单片机项目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版

请问能私信发我吗?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脉冲宽度是固定的,在特定的时间内脉冲出现的次数越多就是频率越高,占空比就越低,这与用PWM没有本 ...

好的多谢了,希望能有你的程序做参考。邮箱532465479@qq.com,也是qq

网友H:
新人报道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了,希望能有你的程序做参考。邮箱,也是qq

已发你QQ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