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取写入EEPRIOM 24C02程序(理论支持24全系列)

楼主(2018-09-13):
代码中有详细连接方式,IIC读取写入EEPROM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oled.h"

//要写入到24c02的字符串数组

const u8 TEXT_Buffer[]={"CUIT"};

#define SIZE0 sizeof(TEXT_Buffer)

int main(void)
{
        u8 key;
        u16 i=0;
        u8 datatemp[SIZE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AT24CXX_Init();                        //IIC初始化
        OLED_Init();
        OLED_Clear();
         PBout(9)=0;
         PBout(8)=0;
        while(AT24CXX_Check())//检测不到24c02
        {

                printf("24C02 Check Failed! \n");
                        OLED_ShowString(1,1,"24C02 Check !",8);

                delay_ms(500);

                printf("Please Check!       \n");
                        OLED_ShowString(1,3,"Please Check! ",8);
                delay_ms(500);
        }
                        OLED_Clear();
                printf("24C02 Ready! \n");
                                OLED_ShowString(1,1,"24C02 Ready!",8);
        delay_ms(800);
        delay_ms(800);
        delay_ms(800);
          OLED_Clear();

                          printf("Start Write 24C02....\n");
                                OLED_ShowString(4,3,"Start Write...",8);
        delay_ms(800);
        delay_ms(800);
        delay_ms(800);
                          AT24CXX_Write(0,(u8*)TEXT_Buffer,SIZE0);

                          printf("24C02 Write Finished!  \n");
                                OLED_ShowString(4,3,"Write Finished !",8);
        delay_ms(800);
        delay_ms(800);
        delay_ms(800);
                                 OLED_Clear();
//                }

//                if(key==KEY0_PRES)//KEY0 按下,读取字符串并显示
//                {
                        printf("Start Read 24C02....  \n");
                                        OLED_ShowString(4,3,"Start Read ...",8);
        delay_ms(800);
        delay_ms(800);
        delay_ms(800);
                        AT24CXX_Read(0,datatemp,SIZE0);
                                                 OLED_Clear();

                        OLED_ShowNum(5,5,SIZE0,3,8);
                        printf("The Data Is:  \n");

                            OLED_ShowString(2,1,"The Data Is:",8);
                                        OLED_ShowString(4,3,datatemp,8);
                        printf("%s \n",datatemp);
//                }

        }
//}

网友A(2019-12-11):
感谢感谢,IIC初始化时忘了改变指定管脚映射这回事,坑了好久

网友B(2020-01-16):
好像C02与后面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