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定时器问题,clockdevision是干什么用的?已经有了预分频器了

楼主(2018-09-13):
在对通用定时器进行初始化时,这个clockdevision是干什么用的?已经有了预分频器了,这个是用干啥的呢

楼主:
这个clockdevison除了在进行输入捕获的时候利用其分频进行延时,相当于发挥滤波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功能呢

网友A:
建议你看看STM32始终框图,通用定时器是挂在APB1上的,如果分频系数为1,则频率不变,否则频率乘2

网友A: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278,这篇帖子对于两者的区别讲的很好,卡伊参考

网友B:
对通用定时器进行初始化时,这个clockdevision是干什么用的?已经有了预分频器了,这个是用干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