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点阵显示文字加音乐,单片机代码如何组合?

楼主(2018-09-13):
点阵显示的同时可以播放音乐,还可以控制播放暂停。已经有各个独立部分的代码,(点阵显示、蜂鸣器播放、矩阵键盘)应该如何把他们连在一起呢

网友A:
实际上,就是揉合一起,,,,,,但如果是同步进行要求CPU足够快了。分时操作,还是可以做到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就是揉合一起,,,,,,但如果是同步进行要求CPU足够快了。分时操作,还是可以做到的。
~~~~~~~ ...

请问就是把代码一段一段复制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就是揉合一起,,,,,,但如果是同步进行要求CPU足够快了。分时操作,还是可以做到的。
~~~~~~~ ...

不知道怎么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