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手了普中的6800C,请问谁有资料? 求分享

楼主(2018-09-13):
在闲X淘了一个普中的6800C单片机学习板但没有资料,请问热心的坛友们谁有这个资料?

网友A:
一般网络上可以找到并下载。学习开发板一般都是要配电路原理图和使用说明的,没有原理图,就不清楚硬件的连接方式;没有使用说明,在开机前有些插针需要短路或断路的,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这样的情况下一旦通电开机就很容易烧坏器件,所以建议你找卖家要配套资料,一般学习开发板都配有一张光碟,里面是关于学习开发版的全套资料,提醒一下,网络上下载的资料可能跟购买的学习开发版实物有一些出入,使用网络资料时请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