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国电子设计大赛(吉林赛区)B题程序源码

楼主(2018-09-14):
2018年全国电子设计大赛(吉林赛区)B题程序源码基于STM32F103ZET6,圆盘悬吊装置8路PWM输出定时器,编码器测速,陀螺仪

#include "touch_key.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usart.h"

#define Touch_ARR_MAX_VAL 0xffff  //最大的ARR值
u16 touch_default_val=0;  //为按下触摸按键时的值

/*******************************************************************************
* 函 数 名         : TIM5_CH2_Input_Init
* 函数功能                   : TIM5_CH2输入捕获初始化函数
* 输    入         : arr:自动重装载值
                                         psc:预分频系数
* 输    出         : 无
*******************************************************************************/
void TIM5_CH2_Inpu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ENABLE);//使能TIM5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A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arr;   //自动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设置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5,&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TIM_Channel_2; //通道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0x00;  //滤波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捕获极性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 //分频系数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直接映射到TI1
        TIM_ICInit(TIM5,&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5,ENABLE); //使能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Touch_Reset
* 函数功能                   : 触摸按键复位 先放电然后充电并释放计时器内的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ouch_Rese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输出0,放电

        delay_ms(5);
        TIM_ClearFlag(TIM5, TIM_FLAG_CC2|TIM_FLAG_Update); //清除标志
        TIM_SetCounter(TIM5,0);                //归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 数 名         : Touch_Get_Val
* 函数功能                   : 返回捕获高电平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捕获高电平值
*******************************************************************************/
u16 Touch_Get_Val(void)
{
        Touch_Reset();
        while(TIM_GetFlagStatus(TIM5,TIM_FLAG_CC2)==0) //等待捕获到高电平标志
        {
                if(TIM_GetCounter(TIM5)>Touch_ARR_MAX_VAL-500)  //超时了直接返回CNT值
                {
                        return TIM_GetCounter(TIM5);
                }
        }
        return TIM_GetCapture2(TIM5); //返回捕获高电平值
}

/*******************************************************************************
* 函 数 名         : Touch_Key_Init
* 函数功能                   : 触摸按键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0:正常
                                         1:不正常
*******************************************************************************/
u8 Touch_Key_Init(u8 psc)
{
        u8 i;
        u16 buf[10];
        u8 j;
        u16 temp;
        TIM5_CH2_Input_Init(Touch_ARR_MAX_VAL,psc);

        for(i=0;i<10;i++) //读取10次为按下时候的触摸值
        {
                buf[i]=Touch_Get_Val();
                delay_ms(10);
        }

        for(i=0;i<9;i++)   //从小到大排序
        {
                for(j=i+1;j<10;j++)
                {
                        if(buf[i]>buf[j])
                        {
                                temp=buf[i];
                                buf[j]=buf[j];
                                buf[j]=temp;
                        }
                }
        }

        temp=0;
        for(i=2;i<8;i++)  //取中间6个数值求和 取其平均数
        {
                temp+=buf[i];
        }
        touch_default_val=temp/6;
        printf("touch_default_val=%d \r\n",touch_default_val);
        if(touch_default_val>Touch_ARR_MAX_VAL/2)
        {
                return 1;//初始化遇到超过Touch_ARR_MAX_VAL/2的数值,不正常!
        }
        return 0;
}

/*******************************************************************************
* 函 数 名         : Touch_Get_MaxVal
* 函数功能                   : 读取n次,取最大值
* 输    入         : n:连续获取的次数
* 输    出         : n次读数里面读到的最大读数值
*******************************************************************************/
u16 Touch_Get_MaxVal(u8 n)
{
        u16 temp=0;
        u16 res=0;
        while(n--)
        {
                temp=Touch_Get_Val();//得到一次值
                if(temp>res)res=temp;
        }
        return res;
}

/*******************************************************************************
* 函 数 名         : Touch_Key_Scan
* 函数功能                   : 触摸按键扫描
* 输    入         : 0:不支持连续触发(按下一次必须松开才能按下一次)
                                         1:支持连续触发(可以一直按下)
* 输    出         : 0:没有按下
                                         1:有按下
*******************************************************************************/
#define TOUCH_GATE_VAL         100        //触摸的门限值,也就是必须大于tpad_default_val+TOUCH_GATE_VAL,才认为是有效触摸.
u8 Touch_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en=0;        //0,可以开始检测;>0,还不能开始检测
        u8 res=0;
        u8 sample=3;                //默认采样次数为3次
        u16 rval;
        if(mode)
        {
                sample=6;        //支持连按的时候,设置采样次数为6次
                keyen=0;        //支持连按
        }
        rval=Touch_Get_MaxVal(sample);
        if(rval>(touch_default_val+TOUCH_GATE_VAL)&&rval<(10*touch_default_val))//大于touch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且小于10倍touch_default_val,则有效
        {
                if((keyen==0)&&(rval>(touch_default_val+TOUCH_GATE_VAL)))        //大于touch_default_val+TOUCH_GATE_VAL,有效
                {
                        res=1;
                }
                printf("触摸后捕获高电平值为:%d\r\n",rval);
                keyen=3;                                //至少要再过3次之后才能按键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