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步进电机协调运动的问题,用单片机程序实现的思路?

楼主(2018-09-14):
如果有俩个电机分别设为A和B,它俩有一个时间关系,例如A运行2秒让B运行0.5秒。如何用程序实现这种功能。
具体说明,俩电机想实现座椅调平,没加传感器,俩电机一个为步进电机一个为直流电机控制推杆,推杆速度恒定运动的快,步进电机调到可调速最大还是不能跟上推杆的运动。想实现调平让步进电机一直运动,推杆工作一会停止一会,两者的关系就是步进电机运动2秒推杆动0.2秒。求助如果不想用太多延时程序,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用定时器中断就可以了,步进电机动作启动一个计数器计时,一个标志位来标志正反转,再用这个计数器的数值和正反转标志来确定直流电机的动作就行了.
还有个办法就是输出PWM方波来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调整占空比就可以调整直流电机的转速.

网友B:
定时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