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TPYBoard v202 MQTT协议2:上传数据点到OneNET平台

楼主(2018-09-14):
    前言

    在之前的教程中,学习过如何使用MQTT协议接入OneNET平台,同时获取该平台下发的命令实现远程控制的功能。若之前没有接触过MQTT协议和OneNET平台的朋友,建议先学习之前的教程
    本次教程,将要学习如何在OneNET平台上新建数据流,同时使用MQTT协议中publish报文格式上传数据点。

    准备工作

    TPYBoard v202开发板(33元某宝可以买到)
    USB数据线
    电脑
    NotePad ++ 软件(其他编辑工具也可以)
    MicroPython File Uploader(MFU)软件
    浏览器(谷歌浏览器为例)

    OneNET平台新建数据流

    OneNET平台官网地址
    若没有使用过的该平台的,可以参考上面前言中的教程,先进行产品和设备的添加。
    在数据点上报之前,我们需要在OneNET云平台上添加一个数据流模板。步骤如下:
    1、进入[开发者中心]的[设备管理]页面,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数据流模板],点击[添加数据流]。

    2、会弹出一个添加数据流的对话框,必填项名称,其他可以选填,填完之后点击[添加]。

    3、添加成功后,对话框会自动关闭。数据流展示列表会自动增加刚才新添加的数据流信息。

    到此,数据流模块就建立完成了。
    向OneNET平台上传数据点
    接下来就要进行数据点的上传了。上传数据点时需要参考协议规则说明,大家可以去OnetNET平台文档中心上下载,OnetNET平台文档中心地址:https://open.iot.10086.cn/doc/art431.html#118
    找到[1.1 说明文档]找到关于MQTT项目中的设备终端接入协议-MQTT进行下载。

    下载的是一个word文档,打开之后找到[5.2消息发布]-[5.2.1 数据点上报]。

    数据类型采用JSON格式,主要看[数据类型1(type == 1)格式说明]。

    了解完publish报文格式后,找到之前[接入OneNET平台]教程的程序,添加上上传数据点的功能即可。
    程序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TPYBoard/deve ... 20x-master/TPYBoard v202 典型实例/09.MQTT协议接入OneNET平台。

    修改mqtt.py文件,如下:

from simple importMQTTClient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machine
import micropython
import json

#选择G4引脚
g4 = Pin(4, Pin.OUT,value=0)
# MQTT服务器地址域名为:183.230.40.39,不变
SERVER ="183.230.40.39"
#设备ID
CLIENT_ID ="deviceID"
#随便起个名字
TOPIC =b"TurnipRobot"
#产品ID
username='productID'
#产品APIKey:
password='APIKey'
state = 0
#要上报的数据点
message ={'datastreams':[{
'id':'temperature',
'datapoints':[{'value':35}]}
]}

def pubdata(data):
    j_d = json.dumps(data)
    j_l = len(j_d)
    arr = bytearray(j_l + 3)
    arr[0] = 1 #publish数据类型为json
    arr[1] = int(j_l / 256) # json数据长度 高位字节
    arr[2] = j_l % 256      # json数据长度 低位字节
    arr[3:] = j_d.encode('ascii') # json数据
    return arr

def sub_cb(topic, msg):
    global state
    print((topic, msg))
    if msg == b"on":
        g4.value(1)
        state = 1
        print("1")
    elif msg == b"off":
        g4.value(0)
        state = 0
        print("0")
    elif msg == b"toggle":
        state = 1 - state
        g4.value(state)

defmain(server=SERVER):
    #端口号为:6002
    c = MQTTClient(CLIENT_ID,server,6002,username,password)
    c.set_callback(sub_cb)
    c.connect()
    c.subscribe(TOPIC)
    print("Connected to %s, subscribed to%s topic" % (server, TOPIC))
    #publish报文上传数据点
    c.publish('$dp',pubdata(message))
    print('publish message:',message)

    try:
        while 1:
            c.wait_msg()
    finally:

        c.disconnect()

    程序解析:

def pubdata(data):
    j_d = json.dumps(data)
    j_l = len(j_d)
    arr = bytearray(j_l + 3)
    arr[0] = 1 #publish数据类型为json
    arr[1] = int(j_l / 256) # json数据长度 高位字节
    arr[2] = j_l % 256      # json数据长度 低位字节
    arr[3:] = j_d.encode('ascii') # json数据

    return arr

    我们自定义一个pubdata方法,该方法的功能是组合成协议要求的报文格式。
    c.publish('$dp',pubdata(message))
    设备使用publish报文来上传数据点。$dp为系统上传数据点的指令(2个字节的字符串)。

    运行结果:

    找到设备管理页面,在tpyboardv202设备信息的操作列中,点击[查看详情]。

    选择[数据展示],

    选择数据流[temperature]信息行的最右侧展开小三角,查看详细数据点。

    大家可根据上面学习到的内容进行扩展,比如接DHT11温湿度模块等各类传感器,上传温湿度、气压、光照等信息。
    OneNET云平台除了支持MQTT协议外,还支持HTTP、TCP透传等多种协议,大家可以尝试添加其他协议的产品进行智能物联的开发。

网友A(2019-06-17):
感觉你的教程
但是 这个 onenet怎么发送心跳包啊!
我网络断开后 还显示链接
但是消息上传上去服务器收不到
服务器下发的命令客户端也收不到

比如我WIFI不断 光猫重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