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2功放电路上电或音乐暂停再播放的时候有pop声如何解决?

楼主(2018-09-14):
各位大神帮帮忙,无限感谢 我的功放电路是这样的,用的8002 IC,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音乐暂停再播放的时候有pop声,而且上电开机也有pop声,请问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记得是换了8002就好了

网友B:
你1脚的关断模式没有利用起来吧?

网友C:
试一下把1脚的电阻改到10K

网友D(2018-10-16):
兄弟,你是做蓝牙音箱的吧

网友D:
1脚是MUTE脚,把MUTE脚的上拉电阻适当减小,减到47K吧,然后你看R11上拉到供电的前端还是后端,最后用示波器挂一下,看一下MUTE脚的波形,看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