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AD10没几天,遇到的问题

楼主:
刚学AD10没几天,朋友发了一个原理图和pcb图给我让我练练手,遇到了很多问题:1.原理图库自己照着已经做好了,但在做pcb封装库的时候不知道各个器件的封装怎么做,是不是每个封装都要照着给的pcb图画尺寸?找到的一些教材上都是标了尺寸画芯片的,或者直接找到封装库复制粘贴的,我做好的封装都是从库里找到直接复制过来的,这样可以吗
2.原理图里的排针有两个,针的方向和顺序不一样,是不是也要画两个,不然只有一个画图的时候怎么办,然后我找了排针的pcb封装,把它们关联了,看的时候还有,可是建pcb工程画图的时候发现他们又不关联了,其他几个元器件都有关联的

网友A(2018-09-15):
1、一般实在找不到封装库了你就自己找着手册画,不过我建议你上淘宝买个库吧,花点钱,买到的库可比你再网上随便下载的好多了。库都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所以复制粘贴没问题,但你要确定尺寸是你想要的那个;

网友A:
2、我没看出来那个接插件的引脚序号是反的,用一个封装就行,你要是在PCB中找不到那个封装,那就是你的封装不对,比如引脚标号和原理图不符啥的,你再原理图更新PCB这一步的时候会有那些器件封装更新失败的提示的

网友B:
建议原理图库和PCB封装要按照DATASHEEET来画,因为有时候看着2个相识的器件,但是有可能引脚顺序不一样,这样很容易造成焊接的时候发现引脚不对称的现象,所以即便是COPY别人的库来用,也要检查是不是一致。

网友C:
主要在于,你画原理图的封装库的脚位和画PCB的标示要对上,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D:
封装库里的元件封装可以自己手动画,取好封装名,在原理图中对应好就行

网友E:
你画原理图的封装库的脚位和画PCB的标示要对上,应该不会出问题

网友F(2020-10-07):
想学,不知在哪学

网友G:
找τ 宝要个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H:
双击选择封装   或者去网上下载封装库 当然 没有的就得自己做

网友I:
原理图的封装库的脚位和画PCB的标示要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