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与GD32F103RCT6的一点差别

楼主(2018-09-14):
在用到STM32F103RCT6做两个串口直接对接传输数据时,通信波特率115200bps,一切正常。更换为GD32F103RCT6,总是出现错误,说明兆易半导体的这款芯片在串口数据收发设计上还是存在一定问题

网友A:
毕竟是国产货,还是需要多多理解!

网友B:
先收下,以后用到试试

网友C:
不一定。你和代理商或技术支持联系过吗?

网友D:
不一定的,我公司用GD替换st的时候 就发现SPI初始化的时候会有点问题,其他的都一样,没什么问题

网友E:
官方的支持不太给力啊 好像只支持大客户

网友F:
我用的没有问题

楼主(2019-05-28):
系统连接是这样的: STM32F103RCT6的USART2( PA2, PA3)接厦门四信的模块F8913,   STM32F103RCT6的USART1( PA9, PA10)通过USB转串口 与PC端连接;

网友G(2021-06-11):
gd32f103rct6的串口1和st好像不是pin2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