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两个窗口间的切换程序

楼主(2018-09-14):
emWin 两个窗口间的切换
#include "DIALOG.h"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02)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控件结构体数组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320, 240, FRAMEWIN_CF_MOVEABLE,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5, 180, 60, 25,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 75, 180, 60, 25, 0, 0x0, 0 },
};
extern WM_HWIN hPage[4];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初始化消息,创建窗口/控件时有效,比如在这里设置一些
控件的初始参数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Text(hItem, "Page 0");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Item, 18);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B_1);
                FRAMEWIN_SetTextColor(hItem, (0x008000FF));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Item,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Item,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inButton(hItem,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SetClientColor(pMsg->hWin, GUI_GREEN);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Text(hItem, "Return");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1);
                BUTTON_SetText(hItem, "Next");
                break;
        case WM_PAINT:           //窗口重绘消息,这个比较难说明白,反正在Framewin或Window
窗体之中我们一般是用控
                                          //件,如果要在Framewin或Window窗体之中显示文字或绘制直线、
矩形、圆等在这里实现
                GUI_SetColor(GUI_BLUE);                                                                //设置前景颜色
                GUI_SetFont((GUI_FONT *)&GUI_Font16_ASCII);                            //设置当前字库
                GUI_SetTextMode(GUI_TEXTMODE_TRANS);                                //设置文字透明显示
                GUI_DispStringAt("neqee.com", 3, 3);                                        //重绘显示文字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操作触发消息处理(操作屏幕程序会跑到这里),
比如点击按键、点击编辑框(任何的操作)等等......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ID为ID_BUTTON_0的按键被点击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按下动作消息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弹起动作消息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1:                                                //ID为ID_BUTTON_1的按键被点击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按下动作消息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弹起动作消息
                                WM_HideWindow(hPage[0]);                        //隐藏Page 0
                                WM_ShowWindow(hPage[1]);                //显示Page 1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static void _cbBackGround(WM_MESSAGE* pMsg)     //桌面背景的回调函数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窗口重绘消息,这个比较难说明白,反正在Framewin
或Window窗体之中我们一般是用控
                                                    //件,如果要在Framewin或Window窗体之中显示文字
或绘制直线、矩形、圆等在这里实现
                GUI_SetBkColor(GUI_RED);        //设置背景颜色
                GUI_Clear();                                                        //清屏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0(WM_HWIN hParent);
WM_HWIN CreateFramewin0(WM_HWIN hParent)
{
        WM_HWIN hWin;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ackGround);         //设置桌面背景的回调函数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hParent, 0, 0);
        return hWin;
}

网友A(2020-02-09):
这种比较耗内存,不过速度快。

网友B(2020-05-13):
一个物理按键切换多个界面怎么做,哪位有做过?

网友C(2021-07-14):
引用 网友B:
一个物理按键切换多个界面怎么做,哪位有做过?

大佬搞出来了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