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翔单片机8x8点阵哪里有资源?不知道引脚如何连接的

楼主(2018-09-14):
如题,网上也搜了很多,但都不能很好实现,而且不止引脚如何接的,所以也不知道咋改。
哪位仁兄资源,请给个链接。谢谢了,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include <STC15F2K60S2.H>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j=0;
        HC595_Init();
        while(1)
        {
                HC595_SendWord((~0x70),0x55);          //dat1低电平点亮(竖),dat2高电平点亮(横)
                Delay_ms(100);
        }
} void HC595_SendWord(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temp=0;
        temp=dat1;
        temp=temp<<8|dat2;
        for(i=0;i<16;i++)
        {
                HC595_CLK=0;
                if((temp&0x8000)==0x8000)
                {
                        HC595_DI=1;
                }
                else
                {
                        HC595_DI=0;
                }
                HC595_CLK=1;
                temp<<=1;
        }
        HC595_LE=1;
        _nop_();
        _nop_();
        HC595_LE=0;
}
void HC595_Init()
{
         //等待HC595上电稳定
        Delay_ms(10);

        //初始化P41,P42,P45口为准双向口
        P4M1 &=~( (1<<1) | (1<<2));
        P4M0 &=~( (1<<1) | (1<<2));

        //初始化P37口为准双向口
        P3M1 &=~(1<<7);
        P3M0 &=~(1<<7);

        HC595_CLK=0;
        HC595_DI=0;
        HC595_LE=1;
        HC595_SendWord(0xff,0x00);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while( (ms--) != 0)
        {
                for(i = 0; i < 600; i++);
        }
}
这是我自己写的,其实就是驱动两个hc595芯片,你自己先看看这个程序吧,最好还是自己消化了会自己编写和改成自己想要的,还有就是我这个程序只能显示固定的,我还没有写能够跳变画面的那种,剩下的你自己写吧,

网友B:
采用2片74HC595驱动,只需接单片机3路IO口,不会浪费IO使用率,根据点阵管动态扫描原理进行显示
兼容LCD1602液晶显示屏接口,直接插在开发板上就可以使用。

/*
8×8点阵屏循环显示 “电”“子”“1”“2”“3”。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循环右移头文件
sbit DIO = P3^4;  //串行数据口
sbit S_CLK = P3^5;//移位寄存器时钟
sbit R_CLK = P3^6;//输出锁存器时钟
/*点阵字形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el[5][8]={
0xE0,0xEE,0x01,0x6D,0x01,0x6D,0x01,0xEF,//点
0xE7,0xF7,0xF7,0xF7,0x80,0xF7,0xFB,0xC3,//子
0x81,0xE7,0xE7,0xE7,0xE7,0xE7,0xC7,0xE7,//1
0x81,0x81,0xCF,0xE7,0xF3,0xB9,0x81,0xC3,//2
...
};
/*595发送一字节*/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循环次数变量
        S_CLK = 0;//拉低移位寄存器时钟
        R_CLK = 0;//拉低输出锁存器时钟
        for(i=0; i<8; i++) //循环8次
        {
                if(dat & 0x01)//发送1
                        DIO = 1;
                        else          //发送0
                        DIO = 0;
                dat >>= 1;//数据右移
                S_CLK = 1;//拉高移位寄存器时钟,数据移位
                S_CLK = 0;//拉低移位寄存器时钟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j, k, ROW;//j发送8列和8行字形码,k字符数量,ROW行值
        unsigned int z;        //动态扫描延时变量
        while(1)
        {
                for(k=0; k<5; k++)//k 需要显示的字符数量
                {
                        for(z=0; z<500; z++)//z刷新次数
                        {
                                ROW = 0x80;//行选初值
                                for(j=0; j<8; j++) //循环8次发送行和列值
                                {
                                        Send_Byte(tabel[k][j]);//发送列选值
                                        Send_Byte(ROW);        //发送行选值
                                        R_CLK = 1; //拉高输出锁存器,把移位寄存器中数据输出
                                        R_CLK = 0; //拉低输出锁存器
                                        ROW = _cror_(ROW, 1);//右移,选择下一行
                                }
                        }
                }
        }
}

网友C:
是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