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需不需要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8-09-14):
单片机串口接收发送数据时,到底需不需要引入中断,下面这个程序就是没引入中断,结果是一直在重复显示发送文本。如果我只想显示一遍呢。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8 Buf[]="hello world!\n";

void delay(uint16 n)
{
        while (n--);
}

/*波特率为9600*/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

    TMOD = 0x20;        // 定时器使用方式2自动重载
    TH1 = 0xFD;    //9600波特率对应的预设数,定时器方式2下,TH1=TL1
    TL1 = 0xFD;

    TR1 = 1;//开启定时器,开始产生波特率
}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ART_send_byte(uint8 dat)
{
        SBUF = dat;       //把数据放到SBUF中
        while (TI == 0);//未发送完毕就等待
        TI = 0;    //发送完毕后,要把TI重新置0
}

/*发送一个字符串*/
void UART_send_string(uint8 *buf)
{
        while (*buf != '\0')
        {
                UART_send_byte(*buf++);
        }
}

main()
{
        UART_init();

        while (1)
        {
                UART_send_string(Buf);
                delay(20000);
        }

}

网友A:
应该需要加一个中断

网友B:
首先,51串口需不需要中断是看你是发送还是接收,就比如你现在的这个发送程序吧,你没有写接收程序,所以就不需要中断函数,串口的发送程序一般不需要到中断函数里面,还有就是要想值显示的的只发送一次的数据那你就不能这么写,不能把发送函数写到死循环里面(也就是whi(1)这里面),直接这样写就好了UART_send_string(Buf);

网友C:
如果需要指定间隔时间内发送,那么需要一个定时中断,然后在中断中发射
如果没有其他要求
那就看您心情了

网友D:
你这样当然会间隔一段时间重复发送,把UART_send_string(Buf);移到while(1)的前面

网友E:
你不设置发送的前提条件当然不断循环发送。

网友E:
与中断无关

网友F:
用不用中断要看你的系统决定,如果系统任务很简单,可以不用中断。但是不用中断的话,就要反复去查询,占用很多时间。如果系统复杂,要处理的事务很多,就不允许消耗时间用于空等,就必须用中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