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按一下返回一个值的按钮如何实现?

楼主(2018-09-14):
求助一个很简单的arduino问题
我想实现一个按一下返回一个值的按钮,连接方式为数字脚口-按钮-ground,设置脚口为INPUT_PULLUP。但是按了之后用串口监视器看没反应啊,不太懂这个原理,请问大神我该怎么接啊,要接电源吗,不太懂这个脚口的原理。

网友A:
int buttonPin = 7;    //接7号口
int buttonState = 0;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 (buttonPin,INPUT);
}

void loop() {

  buttonState =digitalRead(buttonPin);
  if (buttonState==HIGH)
      {
        delay(10);
        if(buttonState == HIGH)
        {      //电频跳动,时高时低,几毫秒之后再判断
         Serial.println('1');
        }

      }

}
这里我下拉了一个1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