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读取卡片问题,如何对卡数据进行修改?

楼主(2018-09-14):
一台设备受制于必须使用一张磁卡才能开机,非常麻烦,是否可以复制卡或对卡数据进行修改。读卡的芯片是RC522。

楼主:
有大神解答一下拆解思路不

网友A:
不如,修改掉电源控制电路

网友B:
有专门复制卡的设备,复制出来的卡存储的数据和原卡一样肯定可以用的

楼主:
1.这设备买来刷卡才能开机很不方便,不刷卡或者把线拔掉,都会停留在开机界面,它的系统貌似要读取卡数据,直接拔掉不得行哟;
2.这个有数据,跟复制门禁卡之类的设备有区别吧,有推荐的设备不?

楼主:
这个复制卡与复制门禁卡之类的貌似有区别,设备会读取卡数据,如余额,有推荐的复制卡设备不?谢谢

网友C:
有专门复制卡的设备,复制出来的卡存储的数据和原卡一样肯定可以用的。IC卡都可以复制的,淘宝上有很多。

网友C:
自己可以制作复制工具,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838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