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初始化代码不理解

楼主(2018-09-14):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向1602写一字节(控制指令)
{
  rs=0;
  P0=com;
  delay(5);
  en=0;
  delay(10);
  en=1;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向1602写一字节(数据)
{
  rs=1;
  P0=date;
  delay(5);
  en=0;
  delay(5);
  en=1;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LCD初始化
  en=0;
  rw=0;
  write_com(0x01);         //lcd初始化
  write_com(0x38);     //5X7显示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
????????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V');
  write_data(':');
  write_com(0x87);
  write_data('r');
  write_data('p');
  write_data('m');
}

请问LCD初始化后下面的?????问号下的代码是什么意思呢,不理解

网友A:
????????
  write_com(0x80);//在上排左第一字符位置起依次显示下列两个字符
  write_data('V');
  write_data(':');
  write_com(0x87); //在上排第八字符位置起依次显示下列三个字符
  write_data('r');
  write_data('p');
  write_data('m');

网友B:
根据时序,先写入data_com命令,后写入命令啊

网友C:
1602显示是这样的,先确定地址:上面一行16个字符地址:0x80~0x8F,下面一行是0xc0~0xcF;然后再写入你要写入字符的数据

网友D(2019-06-02):
LCD1602_Write(0x38,0);//配置162显示,8位数据线格式,57点阵 LCD1602_Write(0x0C,0);//设置开显示,无光标 LCD1602_Write(0x06,0);//写字符后地址自动加1 LCD1602_Write(0x01,0);//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