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adj分压电路的算法?

楼主(2018-09-14):
有谁有分压电路的算法  就是1117-adj 怎么算呢

网友A:
VOUT=1.250×(R1+R2)/R1

网友B:
额,针对这个问题,看你是新手还是高手了。新手的话,估计你是想搞清楚1117-adj这IC怎么使用。那很简单呢,网上一大参考。如果你是高手,问这个问题,就有点奇葩了。你这么直接问,连个电路都没有,你好意思问别人么?

网友C:
加油 相信你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