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设计汽车尾灯控制系统 求帮助

楼主(2018-09-14):
基于单片机设计汽车尾灯控制系统,模拟汽车行驶过程中四种状态:正常行驶、左转、右转、制动时的尾灯状态,要求:
(1) 汽车尾部左右两侧各有3个指示灯(发光二极管模拟);
(2) 正常行驶时,所有指示灯全灭;
(3) 汽车左转时,左侧3个指示灯循环点亮,汽车右转时,右侧3个指示灯循环点亮;
(4) 制动时,所有指示灯亮;

网友A:
可以看一下站内的这个网址http://www.51hei.com/bbs/dpj-87230-1.html
下面是一部分,挺符合要求的
第2章 课程设计任务及要求
2.1 设计任务
设计一个汽车尾灯控制电路,实现对汽车尾灯显示状态的控制。

1.基本设计任务:
   设计汽车尾部有左、右两侧各3个指示灯(用发光二极管模拟),根据汽车运行情况,设计电路满足指示灯以下五种不同的状态:
(1)汽车正常行驶时,汽车尾部左右两侧的指示灯不亮状态;
(2)汽车右转弯行驶时(同时启动计时系统),右侧3个指示灯按右循环顺序点亮,左侧的指示灯全灭;
(3)汽车左转弯行驶时(同时启动计时系统),左侧3个指示灯按左循环顺序点亮,右侧的指示灯全灭;
(4)汽车临时刹车时,所有指示灯同时处于闪烁状态。
(5)倒车时,尾部左右两侧各一个灯处于闪烁状态。
(6)系统时钟均使用555定时器设计实现的秒脉冲。

   2. 扩展设计任务:
(1)右转弯刹车时,右侧的三个尾部灯顺序循环点亮,左侧的灯全亮;左转弯刹车时,左侧的三个尾部灯顺序循环点亮,右侧的灯全亮。
(2)用七段数码管显示汽车的七种工作状态,即正常行驶、刹车、右转弯、左转弯、右转弯刹车、左转弯刹车和倒车等功能。
(3)自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