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运放输出直接接地会烧毁吗?

楼主(2018-09-14):
这个运放最大输出电流40ma,压力传感器需要10ma,想用运放来做恒压源,但如果输出端直接接地,
会不会烧运放

网友A:
应该不行,就算不坏也会发热严重,单单是需要稳定电压的话直接用7805之类的三端稳压块不是更好?

网友B:
会烧的,输出端不能直接接地

网友C:
不会。就相当于接地了!!

网友D:
输出直接,接地是不合理的,但是电流在10豪安以内是不会烧的

网友D:
如果电流大,最好是加个三极管输出

网友E:
短时间不会i,长时间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流大,最好是加个三极管输出

想做限流,因为我发现有的仪表传感器线连在一起也不会影响仪表

网友F:
1、短时间不会烧毁。
2、电路不建议这样直接输出,在这里只做一个线性稳压电源。
3、建议加一个限流电阻,满足了你的要求,也不用担心烧毁。

网友G:
内部有保护电路,一般不会烧,例如电源电压5V一般不会烧,但若电源电压12V烧的可能性就大了。烧不烧,接地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H:
最好加个电阻……

网友I:
不会吧,接地不合理

网友J:
会的,很危险

网友K:
加个电阻

网友L:
你画了个电压跟随器的图,输出接地不行,如果电源加恒流控制可以,R2上端应接3脚,输出才能调压,图
画的不对,画个合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