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函数显示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帮忙查看一下温度函数显示问题,是否ds18b20。h调用用格式有问题?

按这格式;LcdWriteCom(0x80)      没有错误提示

但是这格式;LcdWriteCom(0x88+0x40)      会有错误提示?

网友A(2018-09-17):
它说的是语法错误,可能不支持这样写

网友B:
你前面的帖子,我不是已经给你说了嘛:
你程序的错误,不是40行的错误,那个是正确的,要左右上下都看看,才能找到真正的错误原因。
你的错误是:39行、60行,应该是花括号{},不是小括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前面的帖子,我不是已经给你说了嘛:
你程序的错误,不是40行的错误,那个是正确的,要左右上下都看看, ...

谢谢。。。。。。。。。。。。
问题解决了,是本人没有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