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之DS1302+LCD1602显示试验

楼主:
仿真效果图为:

C语言源程序如下:

/*
51单片机:DS1302+LCD1602 Proteus 仿真程序。
功能:LCD1602时钟与日期的显示。

仿真结果:LCD1602显示设定的时间与日期。

<font color="rgb(79, 79, 79)"><font face="-apple-system, ""><font style="font-size: 16px">#include <reg52.h>

/**********LCD1602接口程序**********/

#define LCD_PORT P1  //液晶LCD1602数据
sbit RS = P2^4;
sbit RW = P2^5;
sbit E    = P2^6;

char data str1[16]="Date:    ";
char data str2[16]="Time:    ";

sbit SCK = P3^6; // DS1302时钟线
sbit SDA = P3^4; // DS1302数据线
sbit RST = P3^5;     // DS1302复位线

//DS1302 复位重定义
#define RST_CLR RST=0 //电平置低
#define RST_SET RST=1 //电平置高

//DS1302 数据
#define SDA_CLR SDA=0 //电平置低
#define SDA_SET SDA=1 //电平置高
#define SDA_RD SDA   //电平读取

//DS1302 时钟
#define SCK_CLR SCK=0 //时钟信号
#define SCK_SET SCK=1 //电平置高

#define DS1302_SEC 0x80 //秒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IN 0x82 //分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TE 0x86 //日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ON 0x88 //月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Y 0x8a //星期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年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TRL 0x8e //控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HARGE 0x90 //涓流充电

bit ReadRTC_Flag;   //读DS1302标志。1为读 0为不读。

unsigned char time_buf1[8] = {40,14,2,16,23,59,50,7}; //  -年月日时分秒周 2014-02-14 10:59:50 7周
unsigned char time_buf[8] ;                         //   -年月日时分秒周

void DS1302_Init(void);
void DS1302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ddr) ;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void InitTIMER0(void);//inital timer0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char i);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void Addr_x_y(unsigned char x,bit y);
void Show_Char(unsigned char x,bit y,unsigned char p);
void Show_String(unsigned char x,bit y,char *ptr);
void LCD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DS1302_Init();
  DS1302_Write_Time();
InitTIMER0();
//P2=0xff;   //51默认为输入
while(1)
{

if(ReadRTC_Flag==1)
{
ReadRTC_Flag=0;
DS1302_Read_Time();
}

str1[5]=time_buf1[1]/10 + '0'; //年 数据的转换,
str1[6]=time_buf1[1]%10 + '0'; //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str1[7]=0x2d;   //加入"-"
str1[8]=time_buf1[2]/10 + '0'; //月
str1[9]=time_buf1[2]%10 + '0';
str1[10]=0x2d;
str1[11]=time_buf1[3]/10 + '0'; //日
str1[12]=time_buf1[3]%10 + '0';
str1[13]=0x20;
str1[14]='W';
str1[15]=time_buf1[7] + '0'; //周几

str2[5]=time_buf1[4]/10 + '0'; //时 数据的转换,
str2[6]=time_buf1[4]%10 + '0'; //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str2[7]=0x3a;   //加入"-"
str2[8]=time_buf1[5]/10 + '0'; //分
str2[9]=time_buf1[5]%10 + '0';
str2[10]=0x3a;
str2[11]=time_buf1[6]/10 + '0'; //秒
str2[12]=time_buf1[6]%10 + '0';

Show_String(0,0,str1);
Show_String(0,1,str2);

}
}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i)   //最小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25; j++);
}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char i) //最小延时10u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0; j++);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指令
{
Delay_10us(5);
E=0;
RS=0;
RW=0;
LCD_PORT = cmd;
Delay_10us(5); //>40us
E=1;
Delay_1ms(2); //>150us
E=0;
Delay_10us(4); //>25+10us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Delay_10us(5);
E=0;
RS=1;
RW=0;
LCD_PORT = dat;
Delay_10us(5);
E=1;
Delay_10us(5);
E=0;
Delay_10us(4);
}

void Addr_x_y(unsigned char x,bit y)   //写坐标,定位置
{
unsigned char temp=0x80; //默认最高位:D7为1 即以0x80开始。
if(y) //y :0为第一行  1为第二行
  {
  temp|=0x40;
  }
  temp|=x;
Write_Cmd(temp);
}

void Show_Char(unsigned char x,bit y,unsigned char p)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Addr_x_y(x,y);
Write_Dat(p);
}

void Show_String(unsigned char x,bit y,char *ptr)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6;i++)
  Show_Char(x++,y,*(ptr+i));//循环显示16个字符
}

void LCD_Init(void) //1602初始化代码
{
Delay_1ms(1500);
Write_Cmd(0x38);
Delay_1ms(5);
Write_Cmd(0x38);
Delay_1ms(5);
Write_Cmd(0x38);
Delay_1ms(5);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8);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c);
Write_Cmd(0x01);
}

/*------------------------------------------------
           DS1302初始化
------------------------------------------------*/
void DS1302_Init(void)
{
RST_CLR; //RST脚置低
SCK_CLR; //SCK脚置低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0x00);
}

/*------------------------------------------------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RST_SET;
addr = addr & 0xFE;     //写地址 最低位为W写,低电平
for (i = 0; i < 8; i++)
{
if (addr & 0x01)
{
SDA_SET;
}
else
{
SDA_CLR;
}
SCK_SET;
SCK_CLR;
addr = addr >> 1;
}

//写入数据:dat
for (i = 0; i < 8; i ++)
  {
if (dat & 0x01)
   {
SDA_SET;
}
else
   {
SDA_CLR;
}
SCK_SET;
SCK_CLR;
dat = dat >> 1;
}
RST_CLR; //停止DS1302总线
}

/*------------------------------------------------
           从DS1302读出一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RST_SET;

addr = addr | 0x01; //最低RD,有效为高电平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
SDA_SET;
}
else
{
SDA_CLR;
}
SCK_SET;
SCK_CLR;
addr = addr >> 1;
}

//输出数据:temp
for (i = 0; i < 8; i ++)
{
temp = temp >> 1;
if (SDA_RD)
{
temp |= 0x80;
}
else
{
temp &= 0x7F;
}
SCK_SET;
SCK_CLR;
}

RST_CLR; //停止DS1302总线
return temp;
}

/*------------------------------------------------
           从DS1302读出时钟数据
------------------------------------------------*/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
       unsigned char i,tmp;
time_buf[1]=DS1302_Read_Byte(DS1302_YEAR); //年
time_buf[2]=DS1302_Read_Byte(DS1302_MON); //月
time_buf[3]=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TE); //日
time_buf[4]=DS1302_Read_Byte(DS1302_HOUR); //时
time_buf[5]=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 //分
time_buf[6]=(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0x7F;//秒
time_buf[7]=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Y); //周

for(i=0;i<8;i++)
{           //BCD处理
tmp=time_buf[i]/16;
time_buf1[i]=time_buf[i]%16;
time_buf1[i]=time_buf1[i]+tmp*10;
}
}

/*------------------------------------------------
           向DS1302写入时钟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

    unsigned char i,tmp;
for(i=0;i<8;i++)
{                  //BCD处理
tmp=time_buf1[i]/10;
time_buf[i]=time_buf1[i]%10;
time_buf[i]=time_buf[i]+tmp*16;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TRL,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0x80); //暂停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HARGE,0xa9); //涓流充电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time_buf[1]); //年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ime_buf[2]); //月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time_buf[3]); //日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OUR,time_buf[4]); //时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time_buf[5]); //分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time_buf[6]);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time_buf[7]); //周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TRL,0x80); //打开写保护
}

/*------------------------------------------------
           Timer0 初始化,开中断,2ms定时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0x01; //定时器设置 16位
TH0=(65536-2000)/256; //定时时间   2ms
TL0=(65536-2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0_isr(void) interrupt 1 // timer0 中断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num++;

if(num==50)        //大致100ms
   {
    num=0;
    ReadRTC_Flag=1; //读标志位置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