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proteus仿真 8x8点阵贪吃蛇游戏

楼主(2018-09-14):
开学无聊没事干,做了个简陋的贪吃蛇娱乐娱乐.

接线如图所示

贪吃蛇接线

贪吃蛇接线

代码如下:
//贪吃蛇游戏--2018.9.12
int ckpin=4;
int datapin=5;
int latchpin=6;

int Up,Down,Left,Right,a5;//记录状态的变量
int Y[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行
int X[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列
int Y1,Y2,Y3,Y4,Y5,Y6,Y7;//行
int X1,X2,X3,X4,X5,X6,X7;//列
int rn1,rn2;//行列的随机数
void setup()
{
randomSeed(analogRead(A0));//初始化随机函数
//595的控制端
pinMode(ckpin,OUTPUT);
pinMode(datapin,OUTPUT);
pinMode( latchpin,OUTPUT);
//按钮控制端
pinMode( 13,INPUT_PULLUP);//上
pinMode( 12,INPUT_PULLUP);//下
pinMode( 11,INPUT_PULLUP);//左
pinMode( 10,INPUT_PULLUP);//右
//按钮的状态标记
Up=0;
Down=0;
Left=0;
Right=0;
//吃到点的个数
a5=0;
//初始点的位置
Y1=0;//初始点所在行数
X1=0;//初始点所在列数
//产生第一个随机数
rn1=random(0,8);//随机行
rn2=random(0,8);//随机列
}

void loop()
{
//记录7个走过的点的位置
X7=X6;//列
X6=X5;
X5=X4;
X4=X3;
X3=X2;
X2=X1;

Y7=Y6;//行
Y6=Y5;
Y5=Y4;
Y4=Y3;
Y3=Y2;
Y2=Y1;

if(digitalRead(10)==1&&digitalRead(11)==1&&digitalRead(12)==1&&digitalRead(13)==0||Up==1)//按钮上的事件处理
{
Y1=Y1+1;//行数+1
Up=1;
Down=0;
Left=0;
Right=0;
}

if(digitalRead(13)==1&&digitalRead(11)==1&&digitalRead(10)==1&&digitalRead(12)==0||Down==1)//按钮下的事件处理
{
Y1=Y1-1;//行数-1
Up=0;
Down=1;
Left=0;
Right=0;
}

if(digitalRead(13)==1&&digitalRead(12)==1&&digitalRead(10)==1&&digitalRead(11)==0||Left==1)//按钮左的事件处理
{
X1=X1+1;//列数+1
Y1=Y2;
Up=0;
Down=0;
Left=1;
Right=0;
}

if(digitalRead(13)==1&&digitalRead(12)==1&&digitalRead(11)==1&&digitalRead(10)==0||Right==1)//按钮右的事件处理
{
X1=X1-1;//列数-1
Y1=Y2;
Up=0;
Down=0;
Left=0;
Right=1;
}

if(X1>7)//左碰壁
{
X1=0;
Left=1;
}
if(X1<0)//右碰壁
{
X1=7;
Right=1;
}
if(Y1>7)//上碰壁
{
Y1=0;
Up=1;

}
if(Y1<0)//下碰壁
{
Y1=7;
Down=1;
}

/*
if(X1<0||X1>8)//左右碰壁自动重新归位,清除所有标记位
{
X1=0;
Y1=0;
Up=0;
Down=0;
Left=0;
Right=0;
a5=0;
}
if(Y1==8||Y1<0)//上下碰壁自动重新归位,清除所有标记位
{
X1=0;
Y1=0;
Up=0;
Down=0;
Left=0;
Right=0;
a5=0;
}
*/

for(int x=0;x<100;x++)//通过快速刷新的方式把点显示出来
   {
   showPoint(Y[rn1],X[rn2]);//随机点

   showPoint(Y[Y1],X[X1]);//第1个点

   showPoint(Y[Y2],X[X2]);//第2个点

        if(a5>=1)
   showPoint(Y[Y3],X[X3]);//第3个点

        if(a5>=2)
   showPoint(Y[Y4],X[X4]);//第4个点

        if(a5>=3)
   showPoint(Y[Y5],X[X5]);//第5个点

        if(a5>=4)
   showPoint(Y[Y6],X[X6]);//第6个点

        if(a5>=5)
   showPoint(Y[Y7],X[X7]);//第7个点
    delay(1);//加入延,时间可以自己看着办
}

if(Y1==rn1&&X1==rn2)//点被吃到后产生新的随机点,同时蛇身长度的点数+1
{a5=a5+1;
rn1=random(0,8);//随机行
rn2=random(0,8);//随机列
}
while(a5==6)//吃到第8个时,游戏结束,并重新开始
{
   showPoint(0x00,0xff);//胜利结束提示画面
   delay(1000);
   showPoint(0xff,0xff);
   delay(1000);
   showPoint(0x00,0xff);
   delay(1000);
   showPoint(0xff,0xff);
   delay(1000);
   showPoint(0x00,0xff);
   delay(1000);
   showPoint(0xff,0xff);
   delay(1000);

   clearAllData(); //数据全清

}

if(a5==2&&(X1==X4&&Y1==Y4))//追尾事件1
{
clearAllData();
}

if(a5==3&&(X1==X4&&Y1==Y4)||(X1==X5&&Y1==Y5))//追尾事件2
{
  clearAllData();
}

if(a5==4&&(X1==X4&&Y1==Y4)||(X1==X5&&Y1==Y5)||(X1==X6&&Y1==Y6))//追尾事件3
{
clearAllData();
}

if(a5==5&&(X1==X4&&Y1==Y4)||(X1==X5&&Y1==Y5)||(X1==X6&&Y1==Y6)||(X1==X7&&Y1==Y7))//追尾事件4
{
   clearAllData();
}

}

void showPoint(int y,int x)
{
digitalWrite(latchpin,LOW);//
    shiftOut(datapin,ckpin,LSBFIRST,y);//行
    shiftOut(datapin,ckpin,LSBFIRST,x);//列
    digitalWrite(latchpin,HIGH);
}

void clearAllData()
{
   X1=0;
   Y1=0;
   Up=0;
   Down=0;
   Left=0;
   Right=0;
   a5=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能分享仿真工程吗?

呐,工程放附件了,里面我重新改了一些注释,应该好多

Arduino 8x8点阵贪吃蛇proteus8.6仿真.rar

网友B(2020-01-05):
楼主  有连线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有连线图吗

上图我已经给出了。

网友C(2020-05-02):
你好为什么我的点阵图不会亮呀

楼主:
有问题可以在帖子回复,我尽量解答。

网友D(2020-07-13):
我用上面的程序和电路就不行的

网友E(2021-01-03):
又学到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