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蜂鸣器程序有问,不理解高4位控制蜂鸣次数,低4位控制蜂鸣时长的语句

楼主(2018-09-15):
unsigned char BeepTime;
const unsigned char BeepTab[4]={6,10,20,50};
void Sound_Control(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if(BeepDelay == 0)
        {
                temp = BeepTime;
                if(Flg_Beep == 1)
                {
                        Flg_Beep = 0;
                        temp >>= 2; //temp = temp / 4;
                }
                else
                {
                        if((temp&0xf0) != 0)
                        {
                                Flg_Beep = 1;
                                BeepTime -= 0x10;
                        }
                        else return;
                }
                temp &= 0x03;
                BeepDelay = BeepTab[temp];
        }
}
__interrupt static void r_tau0_channel4_interrupt(void) //定时中断函数 125us
{

        if(Flg_Beep == 1)
        {
                if(M_Buz == M_IN) M_Buz = M_OUT;
                _Buz ^= 1;
        }
        else
        {        _Buz = 0;
                M_Buz = M_IN;
        }
}
void main()
{
         .....
         .....
         while(1)
        {
                Sound_Control();
        }
}

不太能理解为什么BeepTime这个变量可以做到高4位控制蜂鸣次数,低4位控制蜂鸣时长,有大神可以解析下吗

楼主:
if(M_Buz == M_IN) M_Buz = M_OUT;M_Buz = M_IN;这里是设置I/O口为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A:
这一部分根据前4位结果处理:
if((temp&0xf0) != 0)
                        {
                                Flg_Beep = 1;
                                BeepTime -= 0x10;
                        }
这一部分根据后三位结果处理:
temp &= 0x03;
BeepDelay = BeepTab[temp];

网友B:
引用 楼主:
if(M_Buz == M_IN) M_Buz = M_OUT;M_Buz = M_IN;这里是设置I/O口为输入还是输出

这个定时中断处理函数是啥意思?有调用吗?请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部分根据前4位结果处理:
if((temp&0xf0) != 0)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部分根据前4位结果处理:
if((temp&0xf0) != 0)
                        {

                 if(Flg_Beep == 1)
                {
                        Flg_Beep = 0;
                        temp >>= 2;
                }
这里一段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Flg_Beep == 1)
                {
                        Flg_Beep =  ...

如果前4位不等于0, Flg_Beep = 0;  temp >>= 2;